天线水平面波束宽度和垂直面波束宽度的解析

楼主:
波束宽度是影响天线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它的不同类别对应着不同的分析,本文将围绕波束宽度进行深度解析,提升用户在使用天线时的校准能力。

一、天线参数对于网络性能的影响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哪些天线参数会对网络性能产生影响。

二、波束宽度的解析

在方向图主瓣范围内,相对最大辐射方向功率密度下降至一半时的角域宽度,也叫3dB波束宽度。水平面的半功率波束宽度叫水平面波束宽度;垂直面的半功率波束宽度叫垂直波束宽度。

→ 天线增益与波束宽度的关系:

1、水平面波束宽度

每个扇区的天线在最大辐射方向偏离±60时到达覆盖边缘,需要切换到相邻扇区工作。在±60的切换角域,方向图电平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下降。电平下降太多时,在切换角域附近容易引起覆盖盲区掉话;电平下降太少时,在切换角域附近覆盖产生重叠,导致相邻扇区干扰增加。

理论仿真和实际应用结果表明:在密集建筑的城区,由于多径反射严重,为了减小相邻扇区之间的相互干扰,在±60的电平下降至-10dB左右为好,反推半功率宽度约为65;而在空旷的郊区,由于多径反射少,为了确保覆盖良好,在±60的电平下降至-6dB 左右为好,反推半功率宽度约为90。

水平面波束宽度、波束偏斜及方向图一致性决定了覆盖区方位向的性能好坏。

2、垂直面波束宽度

它决定了网络覆盖区中距离向性能的好坏。

观察上图的垂直面方向图。波束应该适当下倾,下倾角度最好使得最大辐射指向图 中目标服务区的边缘。如果下倾太多(黄色),服务区远端的覆盖电平会急剧下降;如果下倾太少,覆盖在服务区外,且产生同频干扰问题。

转自:射频小馆

网友:
水平方向上最大辐射方向两侧,辐射功率下降3dB的两个方向的夹角是水平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