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找茬

楼主:
背景:
图一是一个16V供电,30mA的高边恒流源(忽略AS16V200MA接口);
图二是图一恒流源的负载,产生可调电压:左侧U3-A及周围电路是PWM做DAC并放大作为可调电压基准(输入PWM10V,实际是3.3V的PWM);
          右侧U3-B及三极管Q15做一个电压跟随器,跟随器的输出是目标输出(三极管右侧电路都忽略)
问题:跟随器输出(Q15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存在振荡(非PWM-DAC的纹波)。

使用simetrix仿真,PWM-DAC调压时存在振荡,在三极管发射结串个30R的电阻,稳定工作;

使用直流源代替PWM-DAC(去掉U3-A部分,直流源直接加在U3-B的6脚),稳定工作;

使用直流源代替PWM-DAC(去掉U3-A部分,直流源直接加在U3-B的6脚),在直流源上叠加正弦纹波,纹波频率小于4KHz,稳定工作;频率大于4KHz,存在振荡(4KHz非准确数字)。

请各位帮忙讨论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中,U3B与Q15共同构成一个放大器,可能是有问题的。主要是Q15在整个放大器中增加了一个极点,使得整个放大器的相频特性发生变化。

网友B:
U3_B和Q15构成一个稳压电路(并联式),而带动这个稳压电路的是Q14和Q16构成的稳流电路。

那么,U3_B和Q15是Q14和Q16的负载。问题是:这是个什么样的负载?

从AS16V0MA向负载看,该点电压上升,则通过Q15的电流下降,也就是说,从AS16V30MA向右看,这是个负电阻。

网友:
Q14和Q16构成的稳流电路,若是带动纯电阻性负载,肯定是稳定的。但若带动负电阻呢?

网友:
无论哪一种开关电源,DC-DC或者AC-DC,从输入端看,都是负电阻,即电压上升则电流下降。所以开关电源作为另一个稳定电源的负载,对另一个电源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没有能力提出计算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中,U3B与Q15共同构成一个放大器,可能是有问题的。主要是Q15在整个放大器中增加了一个极点,使 ...

请问如何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3_B和Q15构成一个稳压电路(并联式),而带动这个稳压电路的是Q14和Q16构成的稳流电路。 那么,U3_B和Q ...

图二Q15右侧接口忽略,没有接其他电路。图二部分可以理解为CV模式的电子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二Q15右侧接口忽略,没有接其他电路。图二部分可以理解为CV模式的电子负载。

【图二部分可以理解为CV模式的电子负载。】

是的。这个CV电子负载受 PWM10V 占空比控制。

但是,为何产生振荡,三极管发射结串联30欧电阻则稳定工作,用直流电源代替PWM也稳定工作,想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何补偿?

晶体管射极加电阻能够改善,是因为加电阻后晶体管的增益下降,使得极点位置发生改变。

一个可能的补偿措施就是加反馈电容作为补偿。可以在运放输出与负输入端之间加电容,也可以在晶体管基极与集电极之间加电容,或者对整个放大器加反馈电容(并联在R93)上。具体加多大可能要通过实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