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变压器进行均衡,为什么均衡最终不是平均值,而是放电为0

楼主:
通过变压器进行均衡,为什么均衡最终不是平均值,而是放电为0,还有就是都是正压,为什么会出现负值,而不是在当前电压基础上进行平均值均衡,其中四电池电压3.7 3.6 3.5 3.4

难道是Function代码有问题

网友:
电池电压差这么多,变压器就么有起到均衡的作用

网友:
“难道是Function代码有问题”

问题有点无厘头

有可能代码问题也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代码的作用是检测所有电池电压的方法。
然后根据结果让连接变压器和电池那些开关中的某一个闭合或打开,所接通的电池的电压被传输至变压器的所有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