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35F-DK】2-开机测评与原厂系统探索

楼主:
接上期,我们已经安装好了相关的环境,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启动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的sd卡是出厂默认是烧录了系统的,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这个系统是怎么烧录的。

我们用图示方法接线

右边黑色的线为电源线,下面白色的线为usb烧录线。

打开上期我们下载好了的STM32CubeProgrammer(Linux下安装的或者win下安装的都行)按以下步骤点击:

打开我们前面下载好的系统镜像文件,这个文件默认是在

en.flash-stm32mp1-openstlinux-6-1-yocto-mickledore-mp1-v23-06-21.tar\en.flash-stm32mp1-openstlinux-6-1-yocto-mickledore-mp1-v23-06-21\stm32mp1-openstlinux-6.1-yocto-mickledore-mp1-v23.06.21\images\stm32mp1\flashlayout_st-image-weston\optee

选择FlashLayout_sdcard_stm32mp135f-dk-optee.tsv文件,这个文件是描述一些比如tf-a、uboot、Linux内核等烧写的位置,然后修改一下目标文件夹所在位置,因为这些根据前面的.tsv文件需要在这个文件夹中寻找相应的烧录文件。将开发板的所有拨码开关都朝下,从usb启动

最后点击download

这样这些文件就烧录到了我们的sd卡中。

现在开始启动我们的开发板

我们将拨码开关调到如下位置,表示从sd卡中启动

然后给开发板上电,然后发现开发板启动了!

进入系统后的界面如图所示。

接下来让我们来探索一下这个开发板的玩法

点击video测试一下开发板的视频播放功能

IMG_7760

看的出来板子的视频播放还是很流畅的。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板子的摄像头功能

接上摄像头的转接线和摄像头相接,然后点击camera。

IMG_7761

可能是因为我的宿舍没开灯,光线太暗的原因,导致有的地方点黑,不多流畅度还是可以的。

我们接着点击netdata图标

出现以下画面

看样子应该是可以网络相关的功能

我们接着点击最后一个图标bluetooth,应该是蓝牙的功能。可以通过点击链接相关的蓝牙设备,我尝试把我的鼠标连接上去,显示连接上了,但是界面没有鼠标的样子,应该是相关的驱动没有实现。

我看到下面有个类似终端的图标,于是我点了下去,发现这不就是我们常见的终端吗,于是我突发奇想,接上了我的键盘试试,发现竟然可以打字,看来这个系统做的是真够完善啊

IMG_7766

下面的第二个图标是我玩了一下,应该是小游戏?反正你点一下他就换了个样子,欢迎知道的大佬可以在帖子下点评一下

IMG_7768

在这个板子上接键盘难免有点不方便,我们可以用串口访问这个系统的终端
我们用一根Micro USB Type-B 转 USB Type-A 数据线连接这个板子和电脑,接线如图所示

打开一些串口软件xshell或者MobaXterm 都行,我这里用MobaXterm ,选择相应的端口

然后重启开发板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内核启动界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上面干我们想干的事啦,给这个板子接上网线,我们也可以用ssh去访问它。

到此,我们的开机测评就结束了。

总结:总体来说这款板子的还是很不错的,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上都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网友:
板子感觉不错!

网友A:
大佬这期作品不错呀,图文并茂,看来是真正的大佬呀,期待更精彩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期作品不错呀,图文并茂,看来是真正的大佬呀,期待更精彩的作品!

你的STM32U599J-DK也让我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