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pcb,现在用什么工具简单上手快的?

楼主:
最近需要给在用的电路板出个pcb图,现学。

网友:
AD ,比较容易入门

网友:
推荐AD,最好上手的

网友:
注意个人用AD只能用于学习之目的不要用商业目的哦

国产立创EDA也是上手很快,还有在线板专业版,元件库封装库现成的

网友:
当然是AD了,AD有可能是操作逻辑最贴近Windows系统的PCB软件了,比较直观、自由、易学易用。 设计多层板也没什么问题,别听网上那些人说什么AD画不了高速板之类的,那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人云亦云

网友:
cadence 是最好的软件

网友A:
还是AD吧,一直用AD, 其它的也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AD感觉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AD吧,一直用AD, 其它的也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AD感觉好用

大神教教AD

网友:
网上搜一下教程 不过学的比较慢 我学了半年 目前也就只能画简单的

网友:
AD最简单,但是AD只能学习目的,不能商用 如果要商用还是kicad没有版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