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电子竞赛题目分析】——2023年全国赛C题《 电容电感测量装置》

楼主:
一、任务

基于TI公司的MCU,设计并制作电感及其品质因数Q、电容及其损耗角正切D的测量装置。被测元件接入,一键启动后,在规定时间内自动完成测量。测量装置要提供专用于监测测试频率的信号输出接口,用于实时监测装置的测试频率,如图所示。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完成电容量及其损耗角正切D的测量。

(1)电容量测量范围:1nF~100nF,测量相对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5%。

(2)电容D值测量范围:0.005~1,测量相对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5%。

(3)在1kHz~100kHz范围内,自定某一固定测量频率。

(4)测量时间不大于1秒。

2. 发挥部分

完成电感量及其品质因数Q的测量。

(1)电感量测量范围:10μH~100μH,测量相对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5%。

(2)电感Q值测量范围:1~200,测量相对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5%。

(3)装置可分别在不高于2MHz和不低于20MHz的两个频率范围内测量,测量频率自定。

(4)测量时间不大于5秒。

(5)其他。

三、说明

(1)本测量显示装置的所有处理器必须使用TI公司的MCU(具体型号不限),否则视为违规,不予测试。

(2)参赛队需要自备商用测量仪器,简称自备测量仪器,以便校准自制测量装置。测评时,以自备测量仪器的测量值作为标准值计算测量误差。

(3)建议自制测量装置的测试频率与自备测量仪器的一致。

(4)可用并联或串联电阻的方式构成等效阻抗元件,校准自制测量装置的参数。

网友:
题目分析与方案设计

本题可参考商品LCR测试仪。LCR测试仪又称LCR数字电桥,可以测量电感、电容或电阻的电感值、电容值、电阻值,以及电感与电容的损耗情况(Q值、D值等),其基本结构如下:

其基本工作原理是:给待测元件(DUT)加上正弦激励信号,然后测得该DUT两端的电压 和流过DUT的电流 ,可以得到DUT的性质与参数。

网友:
下面以电容测量为例说明其工作过程。

对于一个理想电容,流过电容的电流将超前其两端电压90°。然而实际的电容器存在损耗,可以将它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容Cp与一个理想电阻Rp的并联,故流过实际电容器的电流超前其两端电压的角度将小于90°,这个减小的角度就是损耗角 。

如图,假设DUT两端的电压

 ,则流过DUT的电流   。这个电流在虚轴上的投影就是流过理想并联电容的电流,在实轴上的投影就是流过损耗电阻的电流。

所以并联的理想电容的容抗

  ,在已知测试频率的条件下待测电容的容量   ,损耗电阻的阻值则是   。

网友:
上述运算可在MCU内部完成,具体过程如下:

1、利用MCU的定时功能,定时产生激励信号。

指定一个激励信号周期有n点,每个点按照正弦函数值由DAC输出,输出信号经过一个低通滤波器滤除量化噪声与量化误差后得到稳定的正弦激励信号(如果没有DAC也可以直接输出方波,但是需要更高阶数的低通滤波器)。

2、在每个定时时刻,采样DUT两端的电压信号与流过DUT的电流信号,共采样n点以完成一个信号周期。

由于后续的运算与两个信号的相位差有关,这里需要注意两个信号采样应该具有严格的同步性,必要时应该采用采样-保持电路进行ADC采样。另外,后续的运算是按照有符号数进行的,所以还必须将采样值(通常是无符号数)转换为有符号数。

3、将每个时刻采样的一对电压信号与电流信号相乘,然后将整个激励信号周期内的n个点的乘积累加,就得到了

 。

同样的方法,将电压信号自乘累加就得到了V2

将每个时刻的电流信号与相差n/4个点的电压信号相乘并累加,就得到了

  。

4、按照前面给出的公式计算电容值与损耗角正切。

电阻以及电感的测量过程与电容测量类似,不再赘述。

网友:
下面讨论电压检测放大与电流放大检测电路。

考虑到被测信号可能有很大的动态范围,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测量精度,这两个放大器都必须具有变增益能力。由于在测量仪器中需要稳定精确的增益值,所以这类放大器通常都采用高精度电阻与精密运放构成。

下图是LCR测试仪中的电压检测放大电路示意。这是一个典型的三运放仪表放大器,其电压增益是

  。

图中值得注意的是用于改变放大器增益的模拟开关的接法。由于模拟开关具有不确定的内阻,所以在电路中不能将模拟开关与反馈电阻串联。如图接法中,由于运放的输入阻抗极高,所以流过模拟开关的电流近似为0,其内阻的影响就被消除了。

网友:
下图是LCR测试仪中电流检测放大电路的示意。这是一个跨阻电路,此电路的输出电压是检测电流与反馈电阻的乘积,改变反馈电阻可以改变其增益。由于运放的虚短路特性,电流测试端的电位近似为0,即电流检测取样电阻为0,不会对DUT的检测电压有影响。

同样值得注意的也是模拟开关的接法。此接法中2组模拟开关联动,下侧的模拟开关改变反馈电阻,上侧的模拟开关取出采样电压。由于运放的虚开路特性,上侧的模拟开关内阻对于测量没有影响。而下测的模拟开关内阻虽然与反馈电阻串联,但是它不会影响上侧运放的取样电压。

上述两个放大器电路中的运放通常采用正负两路电源供电,但是单片机通常是单电源供电,所以还要考虑电平移动问题。这里给一个提醒,不再展开了。

网友:
最后讨论一下DUT的接触电阻问题。

当DUT接入LCR测试仪时,仪器的夹具与DUT之间的接触电阻可能影响测试结果。为了消除接触电阻的影响,在测量微小电阻时应该采用四端接法。

上图是四端接法的示意。其中两个空心接点是电流接触端,两个实心接点是电压接触端。显然由于电压放大器的高输入电阻,所以电压接触端的接触电阻不会影响电压测量结果,而电流接触端的接触电阻导致的附加压降不会被电压检测放大器检测到。

实际的LCR测试仪中的测试夹具均采用了这种结构。

网友:

分析得好详细!

网友:
膜拜膜拜,大佬讲解的又专业又详细,学习学习了,再次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
膜拜膜拜,大佬讲解的又专业又详细,学习学习了,再次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
膜拜膜拜,大佬讲解的又专业又详细,学习学习了,再次感谢大佬的分享,感谢感谢

网友:
讲得确实详细,值得收藏,以后好好回头看看,感谢分享。

网友:
清晰 明了,很不错!

网友:
膜拜膜,大佬讲解的又专业又细致,学习了,为我们准备2024年省赛提供了思路,再次感谢大佬的分享,感谢感谢

网友A:
陈老师,我有个疑问,为什么高通滤波器在通带时增益不为1,我设计的为1

,芯片用的ne553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陈老师,我有个疑问,为什么高通滤波器在通带时增益不为1,我设计的为1 ,芯片用的ne5532

能不能给出具体频响特性或频响曲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给出具体频响特性或频响曲线?

您要仿真还是实际测试?实际测试没有波特仪,只能用示波器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要仿真还是实际测试?实际测试没有波特仪,只能用示波器检测

最好是实际测试数据,不一定要波特图,有几个关键点的数据即可,包括示波器的输出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实际测试数据,不一定要波特图,有几个关键点的数据即可,包括示波器的输出波形

输入信号有效值是1V,输出信号有效值是760mv,频率是2khz-300khz,很稳定,而且不失真,输入是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有效值是1V,输出信号有效值是760mv,频率是2khz-300khz,很稳定,而且不失真,输入是正弦波

多半是你的电路(包括制作过程)有问题。或者就是测量过程(包括测量仪器)有问题。

我刚才按照这个电路做了一个实验,测试结果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你的电路(包括制作过程)有问题。或者就是测量过程(包括测量仪器)有问题。 我刚才按照这个电 ...

低通的通带增益是1,高通就不是,同一个pcb板啊,我做了两个,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老师,这是我自制的仪表放大器,但是差分输入的时候是理想结果,我让放大倍数是3,但是测量出来的结果并不是(Vp-Vn)*3,可能是什么原因,就是500那几个电阻可能不精细,499和501的范围,然后放大倍数理论值是3,实际是3.2-3.8,然后差分信号越小倍数越大,Vp-Vn=0时,空载输出竟然达到20mv,还不是一个定值

网友:
有一个问题:前级两个同相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都应该有一个电阻接地,可参考数据手册上的接法。没有此电阻,运放的偏置电流无处泄放。

另外,提问题要将所有条件描述完整。在这里有以下需要明确的条件:输入与输出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幅度各为几何?若是交流则频率为几何?还有,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A:
输入是交流,电源电压是正负5V供电,输入是1khz,有效值30mv,另一个是1khz,有效值是10mv,按照理论计算就是20*3(放大倍数)=60mv,但是它是80mv左右,主要是幅度有问题,波形无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交流,电源电压是正负5V供电,输入是1khz,有效值30mv,另一个是1khz,有效值是10mv,按照理论计算就 ...

1、是仿真还是实际电路?

2、那个电阻RG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是仿真还是实际电路? 2、那个电阻RG的阻值是多少?

实际电路,rg可调变阻器,阻值是1k

用于改变放大倍数

网友B:
怀疑:

1、是否将增益算错了。

2、前面一个帖子说输入为0时输出有20mV,这个20mV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如果是直流,那么可能是失调输出。如果是交流,是否放大器自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rg可调变阻器,阻值是1k 用于改变放大倍数

既然是可变电阻,你怎么确定设计增益=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可变电阻,你怎么确定设计增益=3?

调成3的啊,这是仪表放大器,可以设置成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怀疑: 1、是否将增益算错了。 2、前面一个帖子说输入为0时输出有20mV,这个20mV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 ...

失调电压没这么大,自激振荡的幅度没这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失调电压没这么大,自激振荡的幅度没这么小

增益公式很简单,如果输入稍稍变大,则增益接近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成3的啊,这是仪表放大器,可以设置成3

没有明白调成3是什么意思。

不管调成几,总有一个确定的电阻值吧?你直接按照增益等于3计算一个电阻值装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益公式很简单,如果输入稍稍变大,则增益接近3

这个倒是有点意思的。输入信号小了增益会加大?有点想不通。

波形能发一个吗?

网友:
老师你好,请问一下,各个电阻值和电容值以及运放种类对测量结果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