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Tspice如何导入第三方的.lib文件进行仿真

楼主:
1.在芯片官网找到对应的PSPICE模型下载后,将.lib文件移入到路径下的sub文件夹中。(例如C:\Users\\'username'\Documents\LTspiceXVII\lib\sub)
2.将.lib文件拖入LTspice后右键单击.subckt后的芯片名称,选择Creat Symbol,即可自动导入模型。

3.在AutoGenerated中选择对应的元件symbol,即可在原理图中放入新模型

最后仿真不能求解,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附上LIB文件

TLC555.LIB

网友:
可以问一下@xutong

网友:
有可能是由于那个param 里面的函数是兼容tina的不兼容标准spice

网友:
这样的导入Symbol的方法比较好。尤其对于管脚的Pin Number顺序和Lib中的Sub-Circuit中的Pin顺序必然是一致的,无需再做修改。如果再完美一点的话,可以再将Symbol改善得更符合电路图符号得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