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35F-DK]测评 ①开箱+预装demo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EEWORLD平台和ST提供的这次活动,让我有机会可以上手体验一下ST的Linux板卡。

        这是本次测评的第一篇文章,本文主要三个部分:1.开箱展示板卡、2.主芯片、各个部件接口说明、3.上电预装demo展示说明、4.个人建议

一、开箱展示板卡

    本次的开发板有好几个配件,我就不一个一个拆出来拍照了,就直接上全家福吧

        一共有5样东西,分别是MP135开发板主体、MIPI CSI-2摄像头模块、摄像头与开发板连接的排线、16GTF卡(用于安装系统)、引导手册

        可以扫描引导手册上的二维码,或者手动在浏览器中输入二维码下方的网址,就可以跳转到ST官网中这块开发板的页面,里面有对这块开发板的详细介绍以及配套的资料,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https://www.st.com/zh/evaluation-tools/stm32mp135f-dk.html

        下面是开发板和摄像头模块背面的照片

二、主芯片、各个部件接口说明

        开发板主芯片采用ST最新推出的STM32MP135FAF7,相比MP157,它少了一个M4核,只有一个A7核,但是最高频率可以达到1Ghz(157最高800Mhz),下图是MP135的主要特征

        接下来看一下板卡的一些接口及主要芯片

        对于以上接口,我从说明书中摘选出一些我觉得重要的内容,特别讲一下
        1.供电,供电的5V Tpye-C接口(CN12)根据说明书建议使用5V3A的电源适配器,保证供电功率。

        2.VBAT(CN11)说明书上说当板卡VDD断电后,VBAT可以为板卡提供关键操作维护功能(VBAT低功耗域包含RTC, hackun管理保留RAM和hackun SRAM)。板卡默认是焊接R192电阻,不焊接R191电阻,VBAT功能是不可用的。如果需要使用VBAT功能,就需要把电阻从R192更换至R191。VBAT支持1.2V-3.6V供电

        CN11引脚说明如下

        3.Boot模式

        开发板上能储存程序的也就只有TF卡,所以在开发板的使用手册上写的Boot模式只有USB下载程序和从TF卡启动两种,如下图所示。

        其实MP135还可以从很多其他的方式加载程序,例如NOR Flash、EMMC、NAND Flash等,如下图所示,可惜开发板上没有设计对应的焊盘。

        4.LED指示灯
        LED1:供电指示灯,当供电的5V Tpye-C接口(CN12)接上供电,LED1就会亮起

        LED3:Linux心跳指示灯,如果Linux正常工作,LED3就会闪烁
        LED6:这个我没读明白是干什么的,我把文档中原文放这里:“The LD6 orange LED is used as STM32Cube examples verdict LED”
        LED4、LED7:直接连接到MP135和MCP IO扩展器
        下图是对LED3 4 6 7连接到哪里的说明
        LED2:文档中没有说明,我看了一下原理图,他被连接到USB HUB电路的主芯片(U33)上
        U33芯片型号是USB2514B-AEZC,我去捞了一下他的技术手册,这个引脚的说明如下
        看了一下大致就是USB的状态检测、供电检测、分出去的USB接口是否被移除。我实际试了一下,在开放板启动成功后,4个USB口未插入,LED灯不亮,插入至少一个LED亮起
        LED5:文档中也没说明,不过看在板卡上的位置,就知道是ST-Link的指示灯

        5.按键

        开发板上一共有5个按键。

        Button1:USER1 button。U-Boot在启动时使用,用于进入USB编程模式。虽然文档中没有再多说,但是我看了文档他连接到PA14,而且看名字我觉得这个按键在Linux启动后,可以作为一个用户自定义的按键

        Button2:USER2 button。在U-Boot启动时使用,用于进入Android™快速启动模式。同上,这个按键连接到PA13,也可以作为用户自定义按键

        Button3:Wake-up button。这个按键可以把芯片从低功耗状态下唤醒。这个按键直接连接到电源管理芯片(U19)的WAKEUP引脚上,将电源管理芯片唤醒后,他会发出一个WKUP信号给MP135的PF8引脚上

        Button4:Tamper button。允许打开安全监测事件(我不知道我翻译的对不对,我把原文贴这儿:“Allows the detection of case opening as a security event”)

        Button5:Reset button。这个复位按键会把电源芯片STPMIC1、ST-LinkV3、MP135都复位

三、上电预装demo展示说明

        首先需要把TF卡装到开发板上,然后把摄像头接上(需要注意一下排线的方向),5V供电的Tpye-C接口使用的是之前树莓派的电源适配器,刚好是5V3A的。接好后系统成功启动后如图所示

        开发板人机交互支持触摸屏、USB键鼠
        demo中一共有7个内容,分别是:终端、一个可以在屏幕上放置类似污渍图案demo、通过WiFi/以太网创建一个设备资源监视器的服务器,允许手机登录网页查看、摄像头拍摄画面在屏幕上显示、视频播放、蓝牙连接耳机播放
        1.终端
        点击左下角第一个图标,即可打开终端窗口,可以在里面输入命令
终端

        2.一个可以在屏幕上放置类似污渍图案demo
污渍demo

        3.通过WiFi/以太网创建一个设备资源监视器的服务器,允许手机登录网页查看
        我这边使用WiFi,打开wifi开关后,开发板会散出一个热点,账号和密码显示在屏幕上,手机可以去连接。扫描右边的二维码或者在浏览器中输入二维码下方的网址,就可以进入监视器界面,监视器中内容很多,我只能短暂的录一会儿屏对其中内容展示
性能监视器1

性能监视器2

        4.摄像头拍摄画面在屏幕上显示

摄像头

        5.视频播放

        播放的视频比较长,我就拍摄其中部分进行展示

视频播放

        6.蓝牙连接耳机播放

        这个demo感觉像是没有做完,或者是我设备有问题,我拿了airpods和天猫精灵音响,都是可以被scan,但是无法连接。因为现在手边没有BLE抓包工具,不然我就抓一下数据,分析看看开发板到底有没有和蓝牙耳机建立连接

蓝牙

四、个人建议

        开箱篇终于写完了,这次开箱篇比以往其他板卡的开箱内容都要多得多,花了不少时间。

        在完整体验了开箱、组装、学习板卡设计、跑预设demo后,我忍不住想对这款开发板提一些我个人的意见

        1.首先就是TF卡的放置问题,因为当时没有拍照,我就文字描述一下,TF卡是被单独装在一个静电袋中,然后静电袋用胶带贴在屏幕上,问题就出在这个胶带上,这个胶带是极易碎的,从屏幕上撕下来碎成了很多小碎片残留在屏幕上,我得仔细清理下来,或者直接把屏幕膜撕掉。希望后续可以更换胶带或者不贴胶带

        2.ST-Link USB接口,现在已经是Type-C的时代了,板子上也采用了Type-C接口作为供电和USB通讯,但是为什么ST-Link的接口还是旧的MicroUSB?明明可以做统一,全面采用C口,这样既好看,我还不用单独准备一条MicroUSB数据线

        3.屏幕问题,135的性能应该很不错,驱动一块480P甚至更高的屏幕应该是没有什么压力的,但是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给他安一快480×272的屏?这块屏应该是和F7DK上是同一块。导致体验demo时整个开发板的质感下降了很多,给人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芯片是不是能力有问题,怎么只能带这点分辨率的屏。在播放视频demo不知道是原视频问题还是屏幕问题,色彩表也很差。真心希望可以更换一块品质好一点分辨率高一点的屏幕,给评估135的人员展现135真正的驱屏能力

        4.启动方式,开发板只允许从TF卡启动,但是135实际可以从NOR Flash、EMMC、NAND Flash等方式启动,主流的开发板EMMC用的多,其实可以在设计上预留EMMC焊盘

        5.摄像头模块,摄像头的排线长出来很大一段,导致他需要被弯折一下,明明可以修改布局或者更换排线更短的摄像头模组,让整个模块更好看的

网友:
虽然只有一个A7核,但是最高频率可以达到1Ghz也是很有特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