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描点法来绘制非线性的曲线啊?

楼主:
怎么用描点法来绘制非线性的曲线啊? 有什么好的软件推荐或者有什么好办法吗  有知道的大佬吗?

网友:
简单就excel 要不就python matplotlib

网友:
只要给出函数坐标值,手工都可以绘出函数曲线的。

网友:
用matlab啊,只要有点就可以生成相似曲线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Excel或wps , 插入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