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99J-DK】TouchGFX从零创建自己的应用STM32U599J-DK

楼主:
【前言】
前面我们体验了用touchGFX创建了一官方的示例,今天学习从官方教程教程2:创建您自己的应用 | TouchGFX Documentation从零开始学习touchGFX创建自己的应用。
第1步:设置背景图像
创建工程:
1)在touchGFX上点击file->new弹出新建项目工程菜单:
2)选择stm32U5A9J DK的示例,输入工程项目名称,选择好工程文件夹,点击create。
3)点击生成代码文件,然后打开项目文件夹。
4)拷入图像素材,到assets下面的image文件夹:
5)重命名屏幕名称:
6)添加图片素材到项目之中,1点击左侧的images;2点击右上角的+号,找到素材图片文件夹内把用到的图片添加进项目中:
7)添加背景图片,点周上侧的image,添加一个图像控制到画布中:
8)选中图片控件,在右侧的属性中点击image,选中背景图片:
到此背景添加好:
第2步:添加按钮
  1. 按下图添加两个button到工程中:
  2. 把控制拖到合适的位置,并重命名为buttonUP、buttonDown:
3)选中按键,指定抬起与按下两种状态的图标:
4)添加一个用于显示数值的背景图片:
5)添加用于显示数值的文本控件,重命名控件为textCouter
6)、修改默认值为0, 以及通配符:
7)修改默认字体为80号字,显示范围为0-9
添加按键名称、触发函数:
同样添加向下按键的虚拟函数:
第4步:添加代码
打开stm32cubeIDE工程:
在打开的工程中,我们看到工程给我们实现了两个按键的虚拟函数:
我们在MainView.hpp中添加虚拟函数,并声明一个计数器:
在MainView.cpp中,我们引用打印函数的头文件,以及添加对数值文件的修改代码:
#include <gui/main_screen/MainView.hpp>
#include <touchgfx/utils.hpp>

MainView::MainView()
{

}

void MainView::setupScreen()
{
    MainViewBase::setupScreen();
}

void MainView::tearDownScreen()
{
    MainViewBase::tearDownScreen();
}

void MainView::buttonUpClicked()
{
	touchgfx_printf("buttonUpdclicked\n");
	counter++;Unicode::snprintf(textCounterBuffer, TEXTCOUNTER_SIZE, "%d", counter);
	// Invalidate text area, which will result in it being redrawn in next tick.
	textCounter.invalidate();

}

void MainView::buttonDownClicked()
{
	touchgfx_printf("buttonDowdclicked\n");
	counter--;
	if(counter<0)
	{
		counter = 0;
	}
	Unicode::snprintf(textCounterBuffer, TEXTCOUNTER_SIZE, "%d", counter);
	  // Invalidate text area, which will result in it being redrawn in next tick.
	textCounter.invalidate();
}

效果:

【总结】

touchGFX设计器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再加上官方的教程,使得入门比较容易。但是我编写文档,加录制视频花费了一整天。

网友A:
touchGFX创建自己的应用这个有用,先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uchGFX创建自己的应用这个有用,先收藏

多谢大佬的关注,前面看了一个星期的教程,到自己体验,一步一步实验,就是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