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启和关闭SysTick的中断?

楼主:
单片机用STM32F103,初始代码用STM32CubeMX生成,使用HAL库。

当使用网上所说的函数__disable_irq(); 关闭所有中断后,
再用__enable_irq();打开所有中断
就会出现HAL_Delay(xx)不能再使用,这是为什么?
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地关闭和开启SysTick中断?

网友A:
听上去像是hal库的bug了啊

我一般是自己编写API,所以对systick的初始化与操作使用core.h的ap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上去像是hal库的bug了啊 我一般是自己编写API,所以对systick的初始化与操作使用core.h的api。

你自己写的API,systick关闭与开启中断用HAL库的api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写的API,systick关闭与开启中断用HAL库的api吗?

不用

网友:
如果你使用了HAL库,并且timebase使用了systick,则不建议你再使用外部的api去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