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电子Follow me第3期】任务2:驱动扩展板上的OLED屏幕(文字与图形)

楼主:
任务介绍:

  • 使用扩展板上的OLED屏幕显示文字和图形
  • 搭配器件:Seeed Studio XIAO ESP32C3Seeed Studio Expansion Board Base for XIAO

硬件准备:

Seeed Studio XIAO ESP32C3Seeed Studio Expansion Board Base for XIAO通过排针连接组装好,扩展板上0.96寸的OLED通过soft I2C与ESP32连接,时钟和数据脚分别为6脚(SDA)和7脚 (SCL),可以使用ssd1306库来驱动这块屏幕。

驱动拓展板上的OLED屏幕显示文字和图形:

一、安装驱动库
我用到的库包括ssd1306和adafruit-gfx, 其中ssd1306是屏幕驱动库,可以实现字符显示,画点等功能,可以使用Thonny来安装,或者从网上也可以找到源码手动上传到板子上。
我的环境中使用Thonny安装有点问题,于是找到了jdhxyy开源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使用了ssd1306基础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封装,项目地址:
adafruit-gfx库用来绘制我想要的图形,项目地址:
从上面的项目地址中下载到库的源代码,随后通过Thonny上传到ESP32C3,上传完毕后目录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应用代码编写
由于ssd1306py驱动程序所封装的函数在绘制像素点时无法完全适应gfx库的接口,所以我将ssd1306py库的代码稍微进行些调整,修改ops.py中的pixel接口。
最后修改boot.py,调用库以实现文字、图形的显示,代码如下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SoftI2C
import ssd1306py as oled
import math
import gfx

oled_width = 128
oled_height = 64
# ESP8266 Pin assignment
i2c = SoftI2C(scl=Pin(7), sda=Pin(6))  # Adjust the Pin numbers based on your connections
oled.init_i2c(7,6,oled_width,oled_height)

graphics = gfx.GFX(oled_width, oled_height, oled.pixel)
graphics.rect(10, 10, 50, 30, 1)
oled.show()
graphics.circle(64, 32, 10, 1)
oled.show()

oled.text('DigiKey (`3`)y ', 0, 0, 8)
font16 = {
    0xe4bda0:
        [0x08, 0x08, 0x08, 0x11, 0x11, 0x32, 0x34, 0x50, 0x91, 0x11, 0x12, 0x12, 0x14, 0x10, 0x10, 0x10, 0x80, 0x80,
         0x80, 0xFE, 0x02, 0x04, 0x20, 0x20, 0x28, 0x24, 0x24, 0x22, 0x22, 0x20, 0xA0, 0x40],  # 你
    0xe5a5bd:
        [0x10, 0x10, 0x10, 0x10, 0xFC, 0x24, 0x24, 0x25, 0x24, 0x48, 0x28, 0x10, 0x28, 0x44, 0x84, 0x00, 0x00, 0xFC,
         0x04, 0x08, 0x10, 0x20, 0x20, 0xFE, 0x20, 0x20, 0x20, 0x20, 0x20, 0x20, 0xA0, 0x40]  # 好
}

oled.show()
oled.set_font(font16, 16)
oled.text_cn("你好", 0, 40, 16)

oled.show() # Show the text

效果展示:

网友:
最好的驱动扩展板上的OLED屏幕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