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栅极驱动器驱动MOS,MOS发热严重,表面测量温度达到90℃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哪些...

楼主:
用栅极驱动器驱动MOS,MOS发热严重,表面测量温度达到90℃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哪些角度去改善?

RF+需要输出1.7M 峰峰值200V的正弦波信号驱动压电陶瓷换能器
1.从硬件的角度,MOS的驱动要考虑MOS的驱动电平、内阻、栅极电容、驱动波形是否陡峭?还可以从哪些角度进行改善?内阻和栅极电容是选型的问题。那驱动电平和驱动波形是电路设计的问题。这个MOS用5V方波驱动是没有问题的吧!怎么使得驱动波形更接近方波而不会发生波形的失真呢?以上这些是否可以改善温升的问题?

2.从嵌入式角度,栅极驱动器是经过DDS给信号的,DDS是经过MCU控制的,因此嵌入式可以从哪些角度进行温升的改善?

3.从结构的角度,进行通风孔对流、散热片导热到外壳、加微型高速的风扇,或者加铜管、液冷?除了这些还可以进行怎样的处理?

MOS规格书:chrome-extension://ibllepbpahcoppkjjllbabhnigcbffpi/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71123/C114889_15114107965411137412.pdf

网友:
MOS发热严重,表面测量温度达到90℃以上

这种情况是肯定不对的

网友A:
开关频率多大,太高会增加开关损耗,发热也会相应的增加

另外,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MOS驱动上升下降沿,判断一下,开关过程时间太长是会让MOS管发热严重的

网友:
至于什么“从结构的角度”

用MOS管的,一般要增加散热的,这是基本

特别楼主的这些栅极驱动器的场合

网友B:
真的需要1.7M 200V吗

网友C:
发热有两种,一个是开关损耗,其实很多情况是这样,一个是内阻上的发热,这个就和大电流有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频率多大,太高会增加开关损耗,发热也会相应的增加 另外,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MOS驱动上升下降沿 ...

那像这种1MHZ频率输出的  怎么判断是驱动时间太长了  根据MOS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热有两种,一个是开关损耗,其实很多情况是这样,一个是内阻上的发热,这个就和大电流有关了

像这种选型MOS内阻的时候  需要考虑达到怎样的级别  还有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需要1.7M 200V吗

是的 不然负载达不到谐振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的需要1.7M 200V吗

你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有更好的方法吗?

要是真的需要这么高频率而且幅度这么大的信号,你可能要搞一个电脑的水冷散热器来给元件散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是真的需要这么高频率而且幅度这么大的信号,你可能要搞一个电脑的水冷散热器来给元件散热了

你是怎么得出需要水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得出需要水冷的?

物理定律

网友:
我认为 真正原因是MOSFET处于半通状态,要么是导通电压不够大,没能全部导通,要么就是没有能关断,用示波器检查GS的电压的大小和波形,高电压时一般在12-15VDC,低电压是0,

网友:
用示波器看DS的电压就要看直流电压是多少了。DS间的波形同样是方波,这样输出才是正确的,没有接上负载时,MOSFET管是不会怎么发热的。

象振动台的功率放大器是用IRF260M的管子做输出,直流电压就是200V左右了,把功放开启后,没有输入信号,没有交流输出电压时,管子是不怎么发热的。

网友E:
一个检查管子的质量有问题没有,

二个驱动级的电流足够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检查管子的质量有问题没有, 二个驱动级的电流足够大不,

驱动电流你是怎么测试?

网友:
MOS发热严重,表面测量温度达到90℃以上,我的理解一是管子质量问题,二是驱动电流过大,三是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发热严重,表面测量温度达到90℃以上,我的理解一是管子质量问题,二是驱动电流过大,三是散热问题。 ...

驱动电流你是怎么测试?串联万用表?还是用直流源?

网友:
MOS管的驱动电流,在G极会串联一个小电阻,有用几或十几欧姆的小电阻,用直流电压档电阻上电压,由电压可以计算驱动电流了。

网友:
东莞市莞城中振仪器经营部 振动试验仪器销售和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