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创意大赛】石头剪刀布之AI时代+No2.点亮树莓派和摄像头

楼主:
本帖子给大家分享一下从裸板树莓派B4,一步一步下载OS, 点亮树莓派,并驱动V2 NOIR摄像头的过程;

树莓派当然是内存越大越好,最好是配上散热器和风扇,否则跑起来片子会比较热,可能会影响性能。

1.准备材料

树莓派主板、摄像头、SD卡(以及配套的读卡器),  一台PC机,typeC供电线;

2.制作OS

--2.1-- 格式化SD卡,可以用DG(https://www.diskgenius.cn/download.php), 来格式化SD卡,需要注意如果SD卡大于128G, 需要采用FAT32格式,簇大小选用4096即可;

--2.2-- 去树莓派官网(https://www.raspberrypi.com/software/operating-systems/),下载操作系统,我的是4B,因此选用的是64bit的操作系统,我选用的是Raspberry Pi OS with desktop and recommended software 64bit版本,聪明的你可能会觉得下载比较慢,那么可以去清华开源镜像网站上下载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raspberry-pi-os-images/raspios_full_arm64/images/raspios_full_arm64-2023-10-10/2023-10-10-raspios-bookworm-arm64-full.img.xz;

--2.3-- 下载imager, 同样可以去官网,但是还是慢,所以直接去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raspberry-pi-os-images/imager/下载imager_1.8.1.exe即可;

--2.4-- 打开imager,选择刚刚下载的OS镜像,选择SD卡,然后Next即可;

因为我没有网线,没有显示屏,因此需要开启wifi,ssh等基础服务,开启方法如下,点击next后,

配置General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配置services中的ssh,如下图所示,然后点击是;

然后等待镜像写入完毕,等待校验完毕.

--2.5-- 将SD卡插入树莓派上,然后插入摄像头,摄像头蓝色的标签要朝向以太网插口的方向;然后插上TypeC供电,可以看到红灯和绿色灯会亮;

等待1-2min, 然后用PC登录自己的路由器,查看自己树莓派的IP地址,使用Mobaxterm打开ssh,用刚才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树莓派上;

--2.6-- 启动VNC, 输入sudo raspi-config进入配置界面,找到vnc,开启vncserver, 然后在host上即可通过vnc登录树莓派;这里比较郁闷的是我下载了real-vncview

er死活连不上,通过在树莓派上开启vncserver-virtual可以连接上,但是分辨率不对;然后查阅网上,发现新的系统可能更兼容tigerVNC,于是安装了tigerVNC, 登录树莓派一切正常;

--2.7-- 启动摄像头

这里也需要注意,新系统的摄像头配置与老的不一样,网上绝大多数教程都是老的系统的,可能不能适用;

引入网上大神的说法:

老版本的树莓派系统通过interface options中打开camera使能是通过picamera这个库来使用的.但是2023年的树莓派新系统是基于debian12开发的,并且去除了picamera这个库.所以并不能通过interface options这里来打开camera.然后新系统本身预装了picamera2这个库,这个库是picamera库的升级版本.然后这个picamera2库是基于libcamera开源框架.所以libcamera能成功调用摄像头的话.则可以通过picamera2的接口来编写程序来调用摄像头

直接执行 libcamera-hello -t 0,屏幕颜色如下,不正常;

因为没有tune, 所以需要采用如下命令:libcamera-hello --tuning-file /usr/share/libcamera/ipa/rpi/vc4/imx219_noir.json  -t 0

显示稍微正常了;

下周需要把OpenCV安装好,尝试移植yolo算法,本次的分享就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A:
这玩意谁也赢不了,除了中途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谁也赢不了,除了中途变化

你是指?

网友B:
从裸板树莓派B4,一步一步下载OS, 点亮树莓派,并驱动V2 NOIR摄像头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裸板树莓派B4,一步一步下载OS, 点亮树莓派,并驱动V2 NOIR摄像头的过程

主打就是个体验,目前trianing已经搞好了,但是部署还遇到问题,需要再研究研究,环境搞起来巨麻烦,github还老上不去

网友C:
国产板要能软件做得像树莓派一样就牛了。都在忙着做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板要能软件做得像树莓派一样就牛了。都在忙着做硬件。

是的,国内也有一些pie,  需要一些时间,硬件 软件 都需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有所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