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35F-DK]测评 ②烧录一个新系统

楼主:
        今天来学习一下开发环境搭建及程序烧录

        所需准备:电脑(不限win或linux)、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一张TF卡(原装的TF我不使用,保留,这样后续出问题还能使用原装TF做后备)

        我看了一下ST官方的wiki,里面使用的是ubuntu系统,但是我看操作步骤只是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下载镜像(下载的就是预装demo的系统镜像)、下载。没有编译的步骤,所以我觉得linux系统不是必须的,因此本次烧录我使用win,这样就不需要再去搞虚拟机再安装软件。等下次需要使用linux编译的时候再去折腾

        首先我们去下载镜像(链接: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m32mp1starter.html#get-software),这里下载如果你有注册账号,就可以登录后直接获取下载链接,下载。如果没有可以填你的邮箱,st会通过邮件方式发送下载链接。我推荐第一种,邮件有的时候他会过很久才发给你

        下载好后解压

        开发板上更换新的TF卡(我之前说了,我要保留原来的卡,万一后续如果操作有问题,还可以用原装卡来检验是板卡故障还是我系统制作有问题),这里TF卡我再多说一句,建议使用正规品牌的TF卡(因为会存在兼容性问题,我一开始用了一张杂牌的8G卡,会提示无法擦除,如下图所示),最好class 10的,容量不要太小(我直接使用和原厂一样的16G)

        ST-Link接口接上USB线(可选,用于观察烧录过程中的日志,虽然系统进入U-Boot后屏幕也会显示日志)

        左下角的Type-C口(CN7)是烧录用的USB-OTG,一定要使用一条质量好一点的Type-C数据线,不要像我使用MicroUSB+转接头,2.0的就可以了,我看了原理图,这个接口只支持USB2.0。这个数据线建议直接接到电脑的USB 3.0口上,不要使用机箱前面板或HUB。我因为这个口子、线材问题,经常出现烧录异常中断找不到USB设备、烧录慢等问题。

        将Boot开关open侧全部按下,接口进入USB烧录模式,这里我就不放图了,具体可以看上一篇文章

        然后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给板卡上电/按一下复位键,右侧选择USB,即可看到“USB1”,如果看不到那就点一下刷新

        然后点击connect,连接上板卡后可以在右下角看到板卡信息,然后点击“open file”

        这里打开的是烧录脚本,烧录会分多次烧录多个文件,所以需要一个脚本指定烧录的先后顺序,每个文件的偏移量等信息

在官方的压缩包中有很多烧录脚本,属于135的只有一个,所以不需要仔细看,直接选择135的就可以,加载好后如下图所示

然后还需要指定一下Binaries path,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Download即可

之后就会开始下载,之前讲过很分多次烧录多个文件们,在烧录完一个后USB就会断连再充连,不过这些步骤都是自动进行的,不需要人为干预,当进入U-Boot后,屏幕会亮起,将下载日志打印在屏幕上,同时也可以从ST-Link的的串口中看到日志(有两个串口,其中只有一个会打印,波特率115200),整个烧录过程大约会需要几分钟,具体我没有掐表计算过。在此期间不要动USB线,避免接触不良导致烧录失败

        烧录成功后,会提示如图

        随后就可以将BOOT开关拨回原样,让系统从TF卡启动。点击复位键,系统就可以启动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次启动会需要一些时间 ,显示ST界面后大约会黑屏几分钟,可能是内部在做一些初始化。启动成功后如图

网友A:
先在想用小卡都不好找了,每次启动都是从TF卡开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想用小卡都不好找了,每次启动都是从TF卡开始吗

是的,官方的这款开发板硬件上只设计了从TF启动,如果可以增加一个EMMC启动就好了,就算是预留焊盘也行啊

网友B:
你的启动连上会出现电源提示电流500mA吗?

我的液晶没亮起来,烧写的时候也没亮起来,不晓得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启动连上会出现电源提示电流500mA吗?     我的液晶没亮起来,烧写的时候也没亮起 ...

你的供电有问题,电源要5V3A的规格,你的电源输出电流太小带不动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供电有问题,电源要5V3A的规格,你的电源输出电流太小带不动开发板

我看别人的一些评测,实际上应该不用这么大的电流也能带的动。

另外,更重要的是,我后来给换了一个电源和线,已经识别出5V3A了,但还是屏不会亮,感觉屏这块硬件是有一些问题

网友:
还带个屏哦,真好,羡慕!

网友D:
博主,您用的什么电源呢,我特意在绿联买了5V3A的适配器和线,

依然是这个样子呢:

Previous ADC measurements was not the one expected, retry in 20ms
****************************************************
*        WARNING 500mA power supply detected       *
*     Current too low, use a 3A power supply!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博主,您用的什么电源呢,我特意在绿联买了5V3A的适配器和线, 依然是这个样子呢: Previous ADC mea ...

你这个5V3A的插头或者线是不是有协议?

网友D:
淘宝绿联店买的,貌似是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绿联店买的,貌似是带的?

我感觉他说的5V3A是在QC3.0握手成功后才会激活,开发板肯定是没有快充协议的握手的,在没有握手的情况下这个插头可能就只给默认的功率(我猜的),你可以换个那种没有协议的但是功率给的够勾的开关电源或者大板砖电源。如果你手上有万用表和水泥电阻,可以试试看,你这个电源在默认情况下能不能给出5V3A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