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的器件,这样画板子会导致立碑吗?

楼主:
下边是一个0603的器件,左边通过过孔就近打到第二层的GND上,右边通过一个与焊盘相同宽度的长导线直连。有人说右边画这样的长导线会导致右边升温慢,左边焊盘先融化,器件摆脱右边焊盘导致往左边立碑。

不过左边焊盘因为是打到GND上,理论上比右边散热更好才对。

类似的设计还有好多,比如下边的退耦电容左边通过过孔直接与2层GND连接,右边通过一条导线与芯片的VREF连接,VREF是芯片内部的参考电源。

这种情况下左边散热会比右边快的更多,类似这2种情况真的会导致0603的器件立碑的发生吗?

网友A:
器件立碑?是器件焊的时候跑偏的意思吗

网友B:
如果大面积的gnd上放器件的一个腿,焊接的时候是不好焊接的。关键原因就是散热太快,烙铁必须加很大的热还很快散了。一般的会有小分叉的连接类似下面的2

你这个估计有一定影响,但没有大面积的那么大。具体你可以自己焊接一下试试。 担心的话还是稍微分开一点。

网友:
焊接温度没有控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器件立碑?是器件焊的时候跑偏的意思吗

跑偏 或者翘起来 右边焊盘焊接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大面积的gnd上放器件的一个腿,焊接的时候是不好焊接的。关键原因就是散热太快,烙铁必须加很大的热还 ...

过回流焊 不用烙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