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中常见3个的C语言技巧

楼主:
1.操作寄存器
在嵌入式开发中,常常要操作寄存器,对寄存器进行写入,读出等等操作。每个寄存器都有自己固有的地址,通过C语言访问这些地址就变得尤为重要。
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状态寄存器的宏定义。首先,通过unsigned int我们能够知道,该寄存器是32位的。因为要避免程序执行过程中直接从cache中读取数据,所以用volatile进行修饰。每次都要重新读取该地址上的值。首先(volatile unsigned int * )是一个指针,我们就假设它为p吧。
它存储的地址就是后面的0x560000B0,然后取这个地址的值,也就是 * p,所以源代码变成了(*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560000B0),接下来我们就能直接赋值给GSTATUS1来改变地址0x560000B0上存储的值了。
有时候,你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的赋值。其实这和我们刚刚讲过的差不多。只不过这里是在定义了指针的同时对指针进行赋值。这里首先定义了结构体S3C2410_NAND,里面全部是32位的变量。又定义了这种结构体类型的指针,且指向0x4e000000这个地址,也就是此刻s3c2410nand指向了一个实际存在的物理地址。
s3c2410nand指针访问了NFSTAT变量,但我们要的是它的地址,而不是它地址上的值。所以用&取NFSTAT地址,这样再强制转换为unsigned char型的指针,赋给p,就可以直接通过p来给NFSTAT赋值了。
2.操作函数指针
指针不光能指向变量、字符串、数组,还能够指向函数。在C语言中允许将函数的入口地址赋值给指针。这样就可以通过指针来访问函数。还可以把函数指针当成参数来传递。函数指针可以简化代码,减少修改代码时的工作量。通过接下来的讲解大家会体会到这一点的。
通过注释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函数指针其实和变量指针、字符串指针差不多的。如果大家理解了这个小程序,那么理解起下面这个有关Nand flash的源代码就好多了。
这段代码是用于操作Nand Flash的一段源代码。首先我们看到开始定义了一个结构体,里面放置的全是函数指针。他们等待被赋值。然后是定义了一个这种结构体的变量nand_chip。然后是即将操作的函数声明。
这些函数将会被其他文件的函数调用。因为在这些函数里一般都只有一条语句,就是调用结构体的函数指针。
接着往下看,是针对两种架构的函数声明。然后在nand_init函数中对nand_chip进行赋值,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将函数的入口地址赋值给指针。现在nand_chip已经被赋值了。如果我们要对Nand进行读写操作,我们只需调用nand_chip.read_data()或者nand_chip.write_cmd()等等函数。
这是比较方便的一点,另一点,此代码具有很强的移植性,如果我们又用到了一种芯片,我们就不需要改变整篇代码,只需在nand_init函数中增加对新的芯片的判断,然后给nand_chip赋值即可。所以我说函数指针会使代码具有可移植性,易修改性。

3.操作寄存器的位

结合我们刚刚所讲的,首先宏定义寄存器,这样我们能够直接给它赋值。位操作中,我们要学会程序第2行中的,给目标位清0,这里是给bit3清0。第3行则是给bit3置1。

网友:
C语言的指针功能强大,但不好理解,容易出错,要掌握也不容易

网友:
C语言指针部分是最难理解部分,也是精华部分,需要深入理解多练习

网友:
C语言的指针功能强大,但不好理解,容易出错,要掌握也不容易,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