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设计批量生产的PCB时焊盘铺铜用十字焊盘还是全连接?

楼主:
有人说十字焊盘是给过波峰焊用的,也有说是防止器件器件回流焊上发生曼哈顿(立碑)现象。有人说从EMC的角度应该尽量使用全连接铺铜,有的说为了降低SMT不良率应该使用十字焊盘。

在给贴片元件铺铜时,如果没有特别小的器件,铺铜时宽松连接(Relief Connect)和全连接(Direct connect)大家一般会选哪一个?

网友A:
如果不是大电流情况一般会用 relief connect  这样自己焊接或者委外生产 都会方便很多

如果是大电流情况 还是用direct connect 不然连接器除热阻会很大

网友B:
大电流的用全连接,小电流的用热焊盘,热焊盘维修时容易拆下来

网友C:
既然是大电流的PCB板,焊盘和覆铜是全连接,会给焊接增加一些难度,需要大功率加热

为了加强,有时还要补泪滴

不是太大的电流,全连接也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大电流情况一般会用 relief connect  这样自己焊接或者委外生产 都会方便很多 如果是大电 ...

了解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的用全连接,小电流的用热焊盘,热焊盘维修时容易拆下来

全连接焊盘维修确实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大电流的PCB板,焊盘和覆铜是全连接,会给焊接增加一些难度,需要大功率加热 为了加强,有时还要 ...

明白 谢谢

网友:
打算手工焊接的板子一般是用十字焊盘的,如果用回流焊就是用全铺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