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进度分享之底层驱动篇

楼主:
   STM32H7有复杂的时钟树:掌握时钟树,是根基,不了解时钟树,程序会有意想不到的错误,不知道如何解决。

GPIO点灯

code:

void delay_us(uint32_t delay_us)
{
  volatile unsigned int num;
  volatile unsigned int t;

  for (num = 0; num < delay_us; num++)
  {
    t = 11;
    while (t != 0)
    {
      t--;
    }
  }
}

void delay_ms(uint16_t delay_ms)
{
  volatile unsigned int num;
  for (num = 0; num < delay_ms; num++)
  {
    delay_us(1000);
  }
}
void LED_Status1()
{
	HAL_GPIO_WritePin(GPIOG, GPIO_PIN_11,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G, GPIO_PIN_2, GPIO_PIN_SET);
}

void LED_Status2()
{
	HAL_GPIO_WritePin(GPIOG, GPIO_PIN_11,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G, GPIO_PIN_2, GPIO_PIN_RESET);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peripherals common clocks */
  PeriphCommon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MX_FMC_Init();
//  MX_I2C4_Init();
//  MX_I2S6_Init();
//  MX_LTDC_Init();
//  MX_OCTOSPI1_Init();
//  MX_RTC_Init();
//  MX_SDMMC1_SD_Init();
//  MX_SPI2_Init();
//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LED_Status1();
		delay_ms(500);
		LED_Status2();
		delay_ms(500);
  }
  /* USER CODE END 3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AXI clock gating */
  RCC->CKGAENR = 0xFFFFFFFF;

  /** Supply configuration update enable
  */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DIRECT_SMPS_SUPPLY);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0);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 Configure LSE Drive Capability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__HAL_RCC_LSEDRIVE_CONFIG(RCC_LSEDRIVE_LOW);

  /** Macro to configure the PLL clock source
  */
  __HAL_RCC_PLL_PLLSOURCE_CONFIG(RCC_PLLSOURCE_HSE);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LLATORTYPE_L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6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28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3;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D3PCLK1|RCC_CLOCKTYPE_D1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RCC_MCOConfig(RCC_MCO1, RCC_MCO1SOURCE_HSE, RCC_MCODIV_1);
}

/**
  * @brief Peripherals Common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PeriphCommonClock_Config(void)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FMC|RCC_PERIPHCLK_OSPI
                              |RCC_PERIPHCLK_SDMMC|RCC_PERIPHCLK_CKPER;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M = 12;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N = 200;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P = 2;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Q = 2;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R = 4;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RGE = RCC_PLL2VCIRANGE_1;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VCOSEL = RCC_PLL2VCOWIDE;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FRACN = 0;
  PeriphClkInitStruct.FmcClockSelection = RCC_FMCCLKSOURCE_PLL2;
  PeriphClkInitStruct.OspiClockSelection = RCC_OSPICLKSOURCE_PLL2;
  PeriphClkInitStruct.SdmmcClockSelection = RCC_SDMMCCLKSOURCE_PLL2;
  PeriphClkInitStruct.CkperClockSelection = RCC_CLKPSOURCE_HSI;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I2C4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I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K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J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I, WIFI_BOOT_Pin|WIFI_WKUP_Pin|WIFI_RST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G, USER_LED1_Pin|USER_LED2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SPI2_NSS_GPIO_Port, SPI2_NSS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AUDIO_NRST_GPIO_Port, AUDIO_NRST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LCD_BL_CTRL_Pin|LCD_ON_OFF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WIFI_GPIO_Pin WIFI_DATRDY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WIFI_GPIO_Pin|WIFI_DATRDY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I,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WIFI_BOOT_Pin WIFI_WKUP_Pin WIFI_RST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WIFI_BOOT_Pin|WIFI_WKUP_Pin|WIFI_RS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I,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USER_LED1_Pin AUDIO_NRST_Pin USER_LED2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USER_LED1_Pin|AUDIO_NRST_Pin|USER_LED2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uSD_Detect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uSD_Detec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uSD_Detec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SPI2_NSS_Pin LCD_BL_CTRL_Pin LCD_ON_OFF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SPI2_NSS_Pin|LCD_BL_CTRL_Pin|LCD_ON_OFF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WAKEUP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WAKEUP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WAKEUP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MCO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MC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0_MCO;
  HAL_GPIO_Init(MC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CD_INT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CD_IN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LCD_IN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网友:
单片机编程的基本是时钟的掌握,钟树是根基

网友:
拜读马老师的作品后,对stm32H7的时钟有更深一步的理解,stm32CubeMax对于图形化的配置开发非常好,配置时钟与各总线的时钟也非常方便。

但是太容易使用了,往往对低层就没有那么关注。不知是好还是坏。

网友:
很少会一次就完事,现在的时钟树也更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