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99J-DK】读取STTS220H的温度值一直为零

楼主:
昨天的做的温度计是正常的,早上起来看,温度值一直为零,进入调试模式查看,获取STTS22H_ID是正常的:

  获取转换状态也是正常的:

  但是读取温度的寄存器的值是低位是0,高位是8912,通过转换后值为0:

  重新上电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stts22h坏了,那也不对,坏了就i2c通信不上了。要说他好,读也来是0,那也是不对。期待ST或者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A:
能读取 whoami,说明通信是正常的,多半是寄存器设置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读取 whoami,说明通信是正常的,多半是寄存器设置不对了。

我核对了一下,寄存器也是对,因为我当时跑的代码是正确的,放了一晚上,早上起来就不跑了。

网友:
已经找到了原因,是没有设置采样率,所以没有成功:

stts22h_temp_data_rate_set(&dev_ctx, STTS22H_1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