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信标广播包接收不全

楼主:
蓝牙信标发出的广播包里面根据手机APP显示应该有三个信息

两个数据和一个厂家自定义信息

但是我用蓝牙芯片接收这个广播包 只有两个数据

厂家自定义的信息 接收不到

我把我所有接收到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 一点一点找 都没有找到这个厂商自定义的信息

想问一下  原因是什么

网友:
在手机APP上显示的广播包数据是超过31字节的   前两个带有数据的 加起来正好31个字节 然后厂家信息的就丢了 但是手机APP上显示  我单片机自己接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