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波新资料【航芯ACM32G103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
为帮助小伙伴们更快进行ACM32G103开发环境搭建,整理了相关资料,让大家更好地运用MCU进行项目设计。

 Keil 篇
1.1 Keil安装步骤
安装包链接: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1605195 (keil推荐在MDK5.31(含)以上)。
一、下载并解压安装包,并按步骤完成安装
二、运行安装程序,点击next
三、勾选accept,点击next
四、选择安装路径,点击next(最好选择默认路径,如果自行修改需要注意不要添加中文)
注意事项:
  •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 安装目录不能和Keil4以及KeilC51重合
五、信息随意填写,点击next
六、等待安装
七、点击finish,完成安装
八、突然会弹出“Pack installer”页面,先后关闭两个窗口
1.2 Keil使用流程(以ACM32G1XX系列为例)
一、 安装航芯的芯片包
二、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temp,放入航芯提供的Core_Drivers文件,同时在里面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user。
三、打开keil,建立一个新的工程
四、安装好了航芯的芯片包后,可以选择对应的设备号(没有找到对应的设备号可能是芯片包未安装好)
五、添加头文件(.h文件)
六、添加源文件(.C文件)
第一步打开空白页,编写程序(可以使用航芯提供的demo程序或者自己编写的程序)后,第二步保存到对应的工程文件夹。
1.3 keil编译、下载、运行
一、工程编译
二、下载程序(ACM32G1XX 系列支持的在线仿真器包括: J-Link-V9(含)以上、 U-Link2、 CMSIS-DAP等,使用 J-Link 在线调试时, Keil 推荐在 MDK5.33(含) 以上, J-Link 驱动建议在 V6.70e(含) 以上)
航芯的core开发板是带有DAP连接的,所以可以直接选择CMSIS-DAP Debugger,通过Settings查看是否正常连接。如果需要使用Jlink方式连接,可以参考《航芯通用MCU使用JFlash烧录程序的方法说明.pdf》。
三、运行(目前芯片不支持下载后自启动,需要按下RESET键后,程序才能运行),以UART_Printf_Demo为例,部分示例代码(完整代码见ACM32G103的SDK库)和现象如下:
1.4 Keil Debug使用说明
一、进入调试界面
二、调试工具栏介绍
断点是调试器的功能之一,可以让程序停止在设置断点的语句。在调试过程中,可在程序的某一处设置断点再点击Run运行,此时当程序运行至该位置时自动停止
三、调试窗口介绍
1 查看外设寄存器的值,参考《航芯ACM32G103_用户手册_V1.1.pdf》查看各个外设寄存器的功能。
2选中需要查看的参数,单击鼠标右键,可以将参数放入观察窗口,实时查看参数的变化
3 内核寄存器组
寄存器窗口,如下图所示,该窗口用于显示R0~R15、xPSR等内核寄存器的值(不是外设寄存器),关于内核寄存器的介绍可以查看ARM架构基本寄存器

 IAR 篇
1.1 IAR安装步骤
一、下载并解压安装包,并按步骤完成安装
二、运行安装程序,点击next
三、勾选accept,点击next
四、选择安装路径,点击next
五、安装驱动,为避免以后可能使用到其他下载器,默认即可,会自动安装一些驱动
六、直接选择"NEXT"
七、点击"install"
八、等待安装完成 ,点击"finish"完成安装
九、安装完会出现弹窗,是第7条选择的驱动的安装,每个弹窗直接点击"Install","close"即可,所有驱动按照默认安装即可。
1.2 IAR 使用流程(以ACM32G1XX为例)
一、建立新工作区(File–>>New Workspace)
二、建立新项目(Project–>>Create New Project…)
选择对应的工程模板后点击“OK”,之后将工程保存在对应的文件夹。
三、添加文件组和源文件
通过Add Files可以添加自己编写好的源文件(.C)或者别的demo文件中的源文件,通过Add Group可以添加文件组,来给每个文件分组。
四、添加头文件
点击Project–>>Options,选择C/C++ Complier->>Preprocessor添加头文件的路径。
1.3 IAR编译、下载、运行
一、编译
Compile:只对目前打开的c文件进行语法检查,不对它进行link; Make:对工程所有打开的c文件进行语法检查和link(只编译有改动的文件或者设置变动的文件); Rebuild All:编译链接当前工程(不管文件或者设置是否有变动);
Clean:清除当前工程的编译状态; Batch build:批量编译,打开Batch build 批量编译后,需要给批量编译起个名字,然后将本工程中的三个分类都添加到“Configurations to build”中,然后单击“Make” 就可以对这工程中的三个分类全部进行编译;
二、下载
下载程序需要先安装调试文件
  • 将 ACM32G1XX.ddf 放置于 IAR 的安装目录的\arm\config\debugger 下
  • 将其余 4 个文件放置于 IAR 的安装目录的\arm\config\flashloader 下
在目录中放置好后需要在IAR中配置调试文件
内核选择Cortex-M33,使用CMSIS-DAP驱动烧录。ACM32G103同样支持JLINK烧录,详细步骤参考ACM32F4系列开发环境IAR篇。
上述设置完成好后点击Download and DeBUG,烧录成功
三、运行(目前芯片不支持下载后自启动,需要按下RESET键后,程序才能运行),以UART_Printf_Demo为例,部分示例代码(完整代码见ACM32G103的SDK库)和现象如下:
1.4 IAR Debug使用说明
一、点击白色按键或者通过Project->>Debug without Download进入仿真调试界面
二、设置断点
按F5 键或工具条上的Go 按钮都可以让程序执行到断点。Debug Log 窗口将显示关于断点的信息
三、查看变量( Watch 窗口),
打开Live Watch 窗口的方法是选择主菜单View → Watch 命令。 Watch 窗口用于观察静止位置上的变量,如全局变量。点击鼠标右键选择要查看的变量,点击Add to Watch;变量的值在执行时会变化并显示出来
四、监视寄存器
选择主菜单View > Register 打开寄存器窗口,显示的是CPU 寄存器 。可以从寄存器窗口左上方的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查看的任何寄存器组。

nmg

网友:
想要实战航芯这款,模拟外设多、安全的MCU,欢迎来申请测评

免费申请结束还有5天: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content/ca31236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