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个多重反馈放大电路,向各位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优势

楼主:
自己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个多重反馈电路,求解了一下传递函数,难解不说,瞎测试一番发现稳定性一般,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何看法?

网友A:
OP37记得是单位增益带宽相当高的运放,楼主在电路中加上个电阻R10,想要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37记得是单位增益带宽相当高的运放,楼主在电路中加上个电阻R10,想要干什么?

突发奇想,想试试通过增加负反馈强度,提高系统对噪声或者漂移的抑制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发奇想,想试试通过增加负反馈强度,提高系统对噪声或者漂移的抑制能力

【想试试通过增加负反馈强度,提高系统对噪声或者漂移的抑制能力】

加上R10,没什么用。要提高系统对噪声或者漂移的抑制能力,第二幅图中将R6和R7数值修改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发奇想,想试试通过增加负反馈强度,提高系统对噪声或者漂移的抑制能力

另外,图中信号源频率为1kHz。对频率这么低的信号要放大120倍,单级运放即可,完全不必使用二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