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keil和GNU项目有何区别

楼主:
实验的板子是STM32F746G-DISCO,板子上带有lcd屏幕,mcu STM32 F7  ARM® Cortex®-M7 MCU 32-位,带有网络和麦克风等外设,

但是软件是ST的GUI,所以想把LVGL移植到板子上面,开始想使用keil来开发项目,但是总是不成功直到找到这个项目

,但是该项目是使用IAR和GNU类型地,所以自己就参考这个项目进行移植,非常辛苦的完成了项目。

  但是最好的效果就是,界面出现后,只要使用屏幕滑动一下就死机了。以后就再也不能使用了。

滑动以后

就再也不能移动了。

  程序就死在了这里,而且这时中断SysTick_Handler也无法进入,好像是出现了什么硬件故障。我的处理是把所有的关于所有的初始化和驱动代码都使用项目lv_port_stm32f746_disco的代码进行了替换,故障仍然依旧。

 如果使用gcc-arm-none-eabi和CMAKE编译的lv_port_stm32f746_disco项目,却可以正常运行,该问题不止我遇到了,在网上也有其它人也出现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是从哪里跳到硬件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是从哪里跳到硬件错误的。

这个难度非常的高,因为使用的程序不能单步的进行,必须连续运行,除非调试器有回溯功能,在断电处上溯代码。

网友:
换高级的keil,v6 大部分兼容 gnu,v5 的编译器不在维护了。

网友C:
你要看看栈堆分配合理不合理,想要知道在哪里出错了,打开lvgl的日志打印开关。我在前面的调试中总结就是lvgl与freertos的内存分配要合理,要不经常出错。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度非常的高,因为使用的程序不能单步的进行,必须连续运行,除非调试器有回溯功能,在断电处上溯代 ...

直接可以查到hardfault的地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看看栈堆分配合理不合理,想要知道在哪里出错了,打开lvgl的日志打印开关。我在前面的调试中总结就是lv ...

谢谢,我这就去看一下参数是不是合理,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可以查到hardfault的地址啊

怎么查看hardfault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网友:
各位能不能说说如何查看gnu项目的内存分配设置。这个不知道是在哪个文件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查看hardfault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从软件角度,产生hardfault的可能原因有:

(1) 数组越界
(2)野指针
(3)未初始化硬件却开始操作,或无中断服务函数等

(4)任务堆栈溢出

《ARM Cortex-M0权威指南》中提到,关于 Cortex M0+内核主要有以下几点引起 HardFault 的原因:

非法存储器访问
非对齐数据访问
从总线返回错误
异常处理中的栈被破坏
程序在某些 C 函数中崩溃
意外地试图切换至 ARM 状态
在错误的优先级上执行系统服务调用指令(SVC)

网友:
stm32f746使用freertos+lvgl对内存的申请是开销非常大的,所以如果显存的buff申请不到内存就抛出harldfault错误,建议楼主用printf打一下断点,看走哪一步进的异常。

网友:
谢谢@lugl4313820,我将Stack_Size和Heap_Size都各加了0x200,问题真的没有了。

再次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度非常的高,因为使用的程序不能单步的进行,必须连续运行,除非调试器有回溯功能,在断电处上溯代 ...

我记得有些硬件错误是可以看到调用栈(函数调用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