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泄洪道安全警告控制系统"之五:调虎离山

楼主:
武孙子曰:千山万水总是情,远离危险行不行?

《三十六计》有计名为“调虎离山”,解辞云: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

前文书中说到,楼主解决了几个核心的问题,准备完成整个系统了。但是据主办方要求,这次要按项目背景、作品简介、系统框图、各部分功能说明、视频演示、项目源码、发布的博文、项目总结共8个部分交作业,所以,准备听书的客官恐怕要失望了。下面把依题而做的八股文章献于众民公面前,各位上眼啊……

作品名称:泄洪道安全警告控制系统

作者:nemon

一、项目背景

常言道“水火无情”。近年来由于洪水造成的灾害多发,其中由于在泄洪道逗留、游玩甚至居住导致财产损失、人身伤亡事故的屡有发生。如2022年8月14日四川省彭州市龙漕沟突发洪水,造成7人死亡、8人轻伤的悲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把泄洪地当成“网红打卡地”且在灾害即将发生前未及时撤离。

我国为了实现“双碳”目标,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持续发力,传统的水电也获得了更多重视。水电生产运营过程中,特别是汛期到来时,必须及时发现泄洪道上的滞留人员,否则极易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由于水电企业特点,长期驻场人员数量不是很多,因此有必要采取自动化手段监控泄洪道,降低安全风险。

二、作品简介

"泄洪道安全警告控制系统"由3部分组成:

1、基于LicheePi 4A的探测模块:

负责拾取图像。使用Yolo V5检测摄像头视野中是否存在人员,并将结果通过UDP广播出去。

2、在PC环境里运行的广播驱离模块:

负责播放驱离音频。在接到存在人员的UDP报文后,播放3遍MP3文件,内容是“泄洪道有危险,请滞留人员马上撤离!”

3、用Pico W演示泄洪闸门开启控制模块:

负责控制闸门的开启。收到不存在人员的UDP报文后,led点亮,可以按按钮控制闸门开启;当接到存在人员的UDP报文后,只有按下强制开启按钮才能打卡闸门。

三、系统框图

硬件设备功能见“作品简介”,不再赘述。

四、各部分功能说明

在不同的硬件设备上,部署各自的软件系统,每个系统里有多个部分,实现各自的功能:

2.1、基于LicheePi 4A的探测模块:

  • 监控图像获取:负责从USB摄像头获取图像并保存文件。

  • 检测存在人员:使用Yolo V5检测图片文件中是否存在人员;

  • 广播监测结果:将检测结果通过UDP广播出去。

2.2、在PC环境里运行的广播驱离模块:

  • 收听广播结果:在接到是否存在人员的UDP报文后,判断是否调用“驱离音频播放”;

  • 驱离音频播放:播放3遍MP3文件,内容是“泄洪道有危险,请滞留人员马上撤离!”

2.3、用Pico W演示泄洪闸门开启控制模块:

  • 收听广播结果:在接到是否存在人员的UDP报文后,更新记录是否存在滞留人员的is_any_person变量,如果没有人则点亮led,否则熄灭;

  • 控制舵机角度:舵机角度对应的是闸门的开闭;

  • 响应按钮中断:如果是强制打开按钮,则调用“控制舵机角度”功能打开闸门,否则判断是否存在滞留人员的is_any_person变量,如果有人就关闭闸门,否则打开闸门。

五、视频演示(视频简介+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c411D7QX/

六、项目源码

1、LicheePi 4A的 监控图像获取探测模块:

import cv2,time
v=cv2.VideoCapture(0)
while v.isOpened():
	try:
		rtn,fra = v.read()
		if rtn :
			cv2.imwrite('/home/sipeed/cap.jpg',fra)
	except:
		pass
	time.sleep(10)

v.release()

2、LicheePi 4A的检测存在人员和广播监测结果模块: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cv2
import os
from socket import *
import time

#UDP 参数
port = 5000
address = ("<broadcast>", port)
s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s.setsockopt(SOL_SOCKET, SO_BROADCAST, 1)

def image_preprocess(image, target_size):
    ih, iw = target_size
    h, w, _ = image.shape
    scale = min(iw/w, ih/h)
    nw, nh = int(scale * w), int(scale * h)
    image_resized = cv2.resize(image, (nw, nh))
    image_padded = np.full(shape=[ih, iw, 3], fill_value=128.0)
    dw, dh = (iw - nw) // 2, (ih-nh) // 2
    image_padded[dh:nh+dh, dw:nw+dw, :] = image_resized
    return image_padded

def read_class_names(class_file_name):
    '''loads class name from a file'''
    names = {}
    with open(class_file_name, 'r') as data:
        for ID, name in enumerate(data):
            names[ID] = name.strip('\n')
    return names

def check_result_has_person(bboxes):
    """
    bboxes: [x_min, y_min, x_max, y_max, probability, cls_id] format coordinates.
    """
    for i, bbox in enumerate(bboxes):
        class_ind = int(bbox[5])
        score = bbox[4]
        if class_ind==0 and score>=.6 :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input size
input_hight = 384
input_width = 640

while True:
	# 获取图像
	#v=cv2.VideoCapture(0)
	#v.isOpened()
	#o,original_image = v.read()
	original_image = cv2.imread( '/home/sipeed/cap.jpg')
	#cv2.imwrite('/home/sipeed/tmp.jpg',original_image)
	# 调整大小
	rgb_image = cv2.cvtColor(original_image, cv2.COLOR_BGR2RGB)
	image_preprocessed = image_preprocess(np.copy(rgb_image), [input_hight, input_width])
	# 归一化
	image_preprocessed = image_preprocessed / 255.0
	img_ndarray = np.array(image_preprocessed).astype("float32")
	img_ndarray = img_ndarray.transpose(2, 0, 1)
	img_ndarray.tofile("image_preprocessed.tensor", "\n")
	img_ndarray.tofile("image_preprocessed.bin")
	#print(" ******* run yolov5 and postprocess *******")
	# 调用处理
	model_inference_command = "./yolov5n_example ./hhb_out/hhb.bm image_preprocessed.bin"
	os.system(model_inference_command)
	#输出
	bboxes = []
	with open("detect.txt", 'r') as f:
		x_min = f.readline().strip()
		while x_min:
			y_min = f.readline().strip()
			x_max = f.readline().strip()
			y_max = f.readline().strip()
			probability = f.readline().strip()
			cls_id = f.readline().strip()
			bbox = [float(x_min), float(y_min), float(x_max), float(y_max), float(probability), int(cls_id)]
			print(bbox)
			bboxes.append(bbox)
			x_min = f.readline().strip()
	# 输出
	flag = check_result_has_person( bboxes)
	if flag:
		s.sendto("1".encode(), address)
	else:
		s.sendto("0".encode(), address)

3、在PC环境里运行的广播驱离模块:

# coding=UTF-8
import pygame
pygame.mixer.init()
pygame.mixer.music.load("danger.mp3")

from socket import *
import time
# IP地址为空""表示接收任何网段的广播消息
# IP地址也可以填 "0.0.0.0"
address = ("0.0.0.0", 5000)
# 创建流式socket
s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 设置socket属性
s.setsockopt(SOL_SOCKET, SO_BROADCAST, 1)
s.settimeout(3)
# 绑定本地ip地址和端口
s.bind(address)
print("wait recv...")
while True:
	# 接收消息
	try:
		data, address_rx = s.recvfrom(65536)
		print("[recv form %s:%d]:%s" % (address_rx[0], address_rx[1], data))
		buf=data.decode('utf-8')
		print(buf,buf[0]=="0")
		if buf[0]!="0":
			for _ in range(3):
				pygame.mixer.music.play()
				while pygame.mixer.music.get_busy() == True:
					pass
		time.sleep(0.01)
	except:
		pass

# 关闭socket
s.close()

4、用Pico W演示泄洪闸门开启控制模块:

from machine import Pin,PWM
import network
import socket
import time,utime

class STATE:
	OPEN = 1
	CLOSE = 0

# 常数定义
ssid = "FAST_538C80"
key  = "12345678"

led = Pin('WL_GPIO0', Pin.OUT)       # 板载LED连到WL_GPIO0
led.value(0)                         # 板载LED熄灭

"""
将伺服电机的电源线连接到 Raspberry Pi Pico W 上的 3.3V 引脚。
将伺服电机的地线连接到 Raspberry Pi Pico W 上的任意 GND 引脚。
将伺服电机的控制信号线连接到 Raspberry Pi Pico W 上的 GPIO0 引脚。
"""

pwm = PWM(Pin(0))
pwm.freq(50)

def setServoCycle(position):
    pwm.duty_u16(position)
    time.sleep(0.01)

def setServoDegree(deg):
    setServoCycle(1000+int(deg*400/9))#1000 + int( deg*8000/180 )
    print("setServoDegree:",deg)

is_any_person =True

# 定义连接WiFi函数
def connect():
	global wlan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wlan.connect(ssid, key)
	while wlan.isconnected() == False:
		print("等待连接...")
		time.sleep(1)
	print("已连接...")

connect()
port = 5000
UDP = ("", port)
sock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DGRAM)
sock.bind(UDP)

# 舵机控制
def ServoCtrl(state = STATE.CLOSE):
	if state == STATE.OPEN:
		setServoDegree(180)
	else:
		setServoDegree(0)

# 响应按钮中断
def hadleBtnPressed20(pin):
	#print("hadleBtnPressed--------20",pin)
	#p20.irq(None, Pin.IRQ_FALLING)
	if is_any_person:
		ServoCtrl(STATE.CLOSE)
	else:
		ServoCtrl(STATE.OPEN)
	#time.sleep(0.1)
	#p20.irq(hadleBtnPressed20, Pin.IRQ_FALLING)

def hadleBtnPressed21(pin):
	#print("hadleBtnPressed----21",pin)
	#p21.irq(None, Pin.IRQ_FALLING)
	ServoCtrl(STATE.OPEN)
	#time.sleep(0.1)
	#p21.irq(hadleBtnPressed21, Pin.IRQ_FALLING)

#注册按钮中断
def button_irq_handler(btn_number,pin_object):
	remove_button_irq_handler(p20)
	remove_button_irq_handler(p21)
	print("pin:",btn_number," IRQ with flags:", pin_object.irq().flags(),utime.localtime(),pin_object)
	if btn_number == 20 :
		hadleBtnPressed20(20)
	else:
		hadleBtnPressed21(21)
		#self.update_screen()
	utime.sleep_ms(300)
	#恢复中断
	set_button_irq(20,p20)
	set_button_irq(21,p21)

def set_button_irq(btn_number,pin_object):
	pin_object.irq(lambda pin: button_irq_handler(btn_number,pin), Pin.IRQ_FALLING)

def remove_button_irq_handler(pin_object):
	pin_object.irq(lambda pin: pin, Pin.IRQ_FALLING)

p20 = Pin(20, Pin.IN, Pin.PULL_UP)
p21 = Pin(21, Pin.IN, Pin.PULL_UP)

###setup()
#global msg_id,msg_num,selIDX
set_button_irq(20,p20)
set_button_irq(21,p21)

# 主循环
while True:
	buf, addr = sock.recvfrom(1024)
	if buf:
		buf = buf.decode('utf-8')
		print(buf,buf[0]=="0")
		if buf[0]=="0":
			led.value(1)
			is_any_person = False
		else:
			led.value(0)
			is_any_person = True

七、发布的博文(附上标题和平头哥发布链接)

【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泄洪道安全警告控制系统"之一:瞒天过海

https://www.xrvm.cn/community/post/detail?spm=a2cl5.27438731.0.0.31d47a3293huJS&id=4252449737556430848

【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泄洪道安全警告控制系统"之二:擒贼擒王

https://www.xrvm.cn/community/post/detail?spm=a2cl5.27438731.0.0.31d47a3293huJS&id=4252555763953766400

【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泄洪道安全警告控制系统"之三:抛砖引玉

https://www.xrvm.cn/community/post/detail?spm=a2cl5.27438731.0.0.31d47a3293huJS&id=4252568385507889152

【玄铁杯第三届RISC-V应用创新大赛】LicheePi 4A"泄洪道安全警告控制系统"之四:反客为主

https://www.xrvm.cn/community/post/detail?spm=a2cl5.27438731.0.0.31d47a3293huJS&id=4252624152491528192

八、项目总结

本项目由于条件和法规限制未能使用真实系统实地测试,比较遗憾。但是本项目测试了在LicheePi 4A上运行Yolo V5的能力,并通过多图对比,估算出实地环境布置摄像头的标准(人像宽度须不小于2%),并采用广播的方式,实现了多设备的协同支持。总的来讲,验证了LicheePi 4A的性能和网络功能,可以认为基本完成了原设计功能。如果有机会继续,可以考虑使用PLC和网路摄像头进行集成,会更加实用。

九、其他

感谢主办方“平头哥”玄铁官网(www.xrvm.cn)和 “电子工程世界”(www.eeworld.com.cn)的支持以及各位网友的帮助。谢谢你们!

网友A:
Pico W主要是用于泄洪闸门开启控制,有没有这个模块的硬件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o W主要是用于泄洪闸门开启控制,有没有这个模块的硬件电路呢
  • pwm = PWM(Pin(0))
  • p20 = Pin(20, Pin.IN, Pin.PULL_UP)
  • p21 = Pin(21, Pin.IN, Pin.PULL_UP)

视频里显示,是用模块搭的。实际上个人觉得这么简单的GPIO外设也没必要画图——这3行代码能看出,舵机控制线接的是Pin0,两个按钮接的是20、21,。舵机没啥电路可言,按钮如果是自己做,配上下拉电阻和电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