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99J-DK】智能手表之一RTC时间与STTS22H数据采集与显示

楼主:
【实验目的】
实时采集显示日期与时间、温度。
【实验硬件】
STM32U599J-DK开发板及板载的stts22h温度计
【开发环境】
TouchGFX4.22
Stm32CubeIDE1.14.1
【模型图】
【实现步骤】
  1. 温度获取,配置i2c3为stts22h的接口。
  2. 配置rtc实时时间:

    开启rtc的时钟,与开启日历。
  3. 开启LSE时钟:
  4. 在RTC_init中添加自定义代码,主要是实现重启不再写入默认的时间。
    /**
    * @brief RTC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RTC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0 */
    RTC_DateTypeDef datebuff; //日期结构体参�???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0 */
    RTC_PrivilegeStateTypeDef privilegeState = {0};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1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1 */
    /** Initialize RTC Only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hrtc.Init.SynchPrediv = 255;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hrtc.Init.OutPutRemap = RTC_OUTPUT_REMAP_NONE;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hrtc.Init.OutPutPullUp = RTC_OUTPUT_PULLUP_NONE;
    hrtc.Init.BinMode = RTC_BINARY_NONE;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rivilegeState.rtcPrivilegeFull = RTC_PRIVILEGE_FULL_NO;
    privilegeState.backupRegisterPrivZone = RTC_PRIVILEGE_BKUP_ZONE_NONE;
    privilegeState.backupRegisterStartZone2 = RTC_BKP_DR0;
    privilegeState.backupRegisterStartZone3 = RTC_BKP_DR0;
    if (HAL_RTCEx_PrivilegeModeSet(&hrtc, &privilegeStat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Check_RTC_BKUP */
    if(HAL_RTCEx_BKUPRead(&hrtc,RTC_BKP_DR1)!= 0x5051)
    {
    /* USER CODE END Check_RTC_BKUP */
    /** Initialize RTC and set the Time and Date
    */
    sTime.Hours = 0x7;
    sTime.Minutes = 0x15;
    sTime.Seconds = 0x10;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FRI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DECEMBER;
    sDate.Date = 0x7;
    sDate.Year = 0x23;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2 */
    datebuff = sDate; //把日期数据拷贝到自己定义的data�??
    HAL_RTCEx_BKUPWrite(&hrtc, RTC_BKP_DR1, 0x5051);//向指定的后备区域寄存器写入数�??
    HAL_RTCEx_BKUPWrite(&hrtc, RTC_BKP_DR2, (uint16_t)datebuff.Year);
    HAL_RTCEx_BKUPWrite(&hrtc, RTC_BKP_DR3, (uint16_t)datebuff.Month);
    HAL_RTCEx_BKUPWrite(&hrtc, RTC_BKP_DR4, (uint16_t)datebuff.Date);
    HAL_RTCEx_BKUPWrite(&hrtc, RTC_BKP_DR5, (uint16_t)datebuff.WeekDay);
    }
    else
    {
    datebuff.Year = HAL_RTCEx_BKUPRead(&hrtc, RTC_BKP_DR2);
    datebuff.Month = HAL_RTCEx_BKUPRead(&hrtc, RTC_BKP_DR3);
    datebuff.Date = HAL_RTCEx_BKUPRead(&hrtc, RTC_BKP_DR4);
    datebuff.WeekDay = HAL_RTCEx_BKUPRead(&hrtc, RTC_BKP_DR5);
    sDate = datebuff;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2 */
    }
  5. 添加stts22h的驱动库stts22h_reg.c/h:
  6. 在stm32CubeMax中添加一个信号量,用于与model进行通信:
  7. 在freertos的任务中,我们添加定时获取温度时间的代码,主要是读取温度值、日期、时间,并发送信号量,使得model能接收到信号量并进行显示。
    /* USER CODE END Header_StartDefaultTask */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defaultTask */
    static int16_t data_raw_temperature;
    static uint8_t whoamI;
    stmdev_ctx_t dev_ctx;
    dev_ctx.write_reg = platform_write;
    dev_ctx.read_reg = platform_read;
    dev_ctx.handle = &SENSOR_BUS;
    /* Check device ID */
    stts22h_dev_id_get(&dev_ctx, &whoamI);
    if (whoamI != STTS22H_ID)
    while (1)
    {
    osDelay(10);
    }
    /* Infinite loop */
    stts22h_temp_data_rate_set(&dev_ctx, STTS22H_1Hz);
    for(;;)
    {
    uint8_t flag;
    stts22h_temp_flag_data_ready_get(&dev_ctx, &flag);
    if (flag) {
    /* Read temperature data */
    memset(&data_raw_temperature, 0, sizeof(int16_t));
    stts22h_temperature_raw_get(&dev_ctx, &data_raw_temperature);
    temperature_degC = stts22h_from_lsb_to_celsius(
    data_raw_temperature);
    HAL_RTC_GetTime(&hrtc, &GetTime, RTC_FORMAT_BIN);
    HAL_RTC_GetDate(&hrtc, &GetData, RTC_FORMAT_BIN);
    osSemaphoreRelease(myBinarySemtempHandle);
    osDelay(1000);
    }
    }
    /* USER CODE END defaultTask */
    }
  8. 在modelListener.hpp中添加虚拟函数,在model.cpp中实现:
    virtual void NotifyTempValudChanged(float value, RTC_TimeTypeDef GetTime, RTC_DateTypeDef GetData) {}
    void Model::tick()
    {
    if(osSemaphoreGetCount(myBinarySemtempHandle)>0)
    {
    modelListener->NotifyTempValudChanged(temperature_degC,
    GetTime, GetData);
    }
    }
  9. 在screen1Presenter.hpp构建虚拟函数NotifyTempValudChanged,u并在scree1Presenter.cpp实现:
    virtual void NotifyTempValudChanged(float value, RTC_TimeTypeDef GetTime, RTC_DateTypeDef GetData);
    void Screen1Presenter::NotifyTempValudChanged(float value,
    RTC_TimeTypeDef GetTime, RTC_DateTypeDef GetData)
    {
    view.setTempValud(value, GetTime, GetData);
    }
  10. 在screen1View.hpp中构建虚拟函数setTempValud并在screen1View.cpp中实现:
    virtual void setTempValud(float value, RTC_TimeTypeDef GetTime, RTC_DateTypeDef GetData);
    void Screen1View::setTempValud(float value,
    RTC_TimeTypeDef GetTime, RTC_DateTypeDef GetData)
    {
    Unicode::snprintfFloat(textAreaTempBuffer, TEXTAREATEMP_SIZE, "%2.2f", value);
    Unicode::snprintf(textAreaDataBuffer, TEXTAREADATA_SIZE, "%04d-%02d-%02d",
    2000 + GetData.Year, GetData.Month, GetData.Date);
    Unicode::snprintf(textAreaTimeBuffer, TEXTAREATIME_SIZE,"%02d:%02d:%02d",
    GetTime.Hours, GetTime.Minutes, GetTime.Seconds);
    textAreaData.invalidate();
    textAreaTime.invalidate();
    textAreaTemp.invalidate();
    }
  11. 在touchGFX Designer中创建显示界面:
【程序效果】
【总结】
Stm32U599J-DK开发板板载了温度计,stm32u599J标配了RTC外设,可以实现日期时间的精准输出与配置。
在这次工程中,我们主要实现了MPV的设计模式,实现后台与界面的分离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