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读写问题

楼主:
大佬们,求助个问题:连续的数据流存到异步FIFO中,读写时钟的频率相同,但是不同源,所以会有相位差积累,会不会随着时间推移出现读空或写满的情况?如何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
相位差累积是什么概念?同频时钟,相位差应该是始终固定的,为啥会累积?

FIFO不就是用来解决跨时钟域的问题的吗?

网友:
异步fifo读写两端采用的时钟频率不同

网友:
读的速度要比写的速度快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