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芯片STM32F103C8T6 1.8寸tft屏幕 插上电一直显示白屏什么原因

楼主:
使用他们所提供的例程代码烧进去  连接电路  供电也是正常的,屏幕一直是白屏  没有任何的反应  然后我用线上仿真逻辑分析仪看SDA  SCL  DC CS 是由波形出来的,但是屏幕一直没有任何显示 ,屏幕亮就是插上电之后背光那个灯亮,我试了好几家的例程,都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  第一次使用,主控芯片是STM32F103C8T6  屏幕驱动时ST7735S

网友:
会不会是屏坏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