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交流测量,所以不能选择互感器等体积较大的传感器,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思路

楼主:
多路交流测量,所以不能选择互感器等体积较大的传感器,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思路

需要测量的端口为可控硅调节出的电压,所以类似阻容分压等方法也行不通,

小弟跪求大佬指导

网友A:
【多路交流测量,所以不能选择互感器等体积较大的传感器】

你要测量交流电压,还是测量交流电流?

网友A:
【需要测量的端口为可控硅调节出的电压,所以类似阻容分压等方法也行不通】

可控硅调节出的电压,怎么就不能使用阻容分压的方法了?

网友B:
1.可以使用差分运放,把运放的供电电压能提多高提多高,增大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差分运放后选多通道ADC就可以解决。2.大电阻分压,共参考,后面运放调理信号,再接多通道ADC。3.直接整隔离运放。

网友C:
霍尔电流传感器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路交流测量,所以不能选择互感器等体积较大的传感器】 你要测量交流电压,还是测量交流电流?

交流电压,或者可以使用计量电能专用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需要测量的端口为可控硅调节出的电压,所以类似阻容分压等方法也行不通】 可控硅调节出的电压,怎么就 ...

因为做过一次试验,会有异响,应该和可控硅有关,而且电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霍尔电流传感器行吗?

霍尔芯片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做过一次试验,会有异响,应该和可控硅有关,而且电压不稳定,

另外就是阻容分压抗干扰性差,易受环境影响,且没隔离,危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可以使用差分运放,把运放的供电电压能提多高提多高,增大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差分运放后选多通道ADC就可 ...

1.差分运放没接触过,不会整;2.大电阻分压,也是抗干扰性差,不稳定;3.隔离运放?这个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差分运放没接触过,不会整;2.大电阻分压,也是抗干扰性差,不稳定;3.隔离运放?这个能再详细点吗,

如果2不合适,那隔离运放也就不大合适,毕竟测试那一侧也需要用电阻分压,运放本身扛不了多少。

网友:
交流电流检测除了电流互感器,还有霍尔器件、光耦、电阻检测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