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99J-DK】智能手表之表盘控件的使用

楼主:
前一篇介绍手表之文字实现。但是没有表盘,怎么能说是手表,在学习touchGFX后这一期给大家分享如何快速实现表盘。
【学习资料】
表盘是touchGFX给出的成个成品表盘,可以以一个控制的形式加载到屏幕,快速实现表盘的制作。
【实现步骤】
把表盘放到屏幕上后,添加一个数字时钟:
再放置一个文本域用于温度计:
【代码实现】
在前面的MPV模式设计中,我们已经实现了对RTC实时时钟的时间与温度值的获取,我们只需要添回第二个屏幕的View的代码实现就行了。
  1. 在Presenter.hpp中添回数值转化的虚拟函数:
    virtual void NotifyTempValudChanged(float value, RTC_TimeTypeDef GetTime, RTC_DateTypeDef GetData);
  2. 在.cpp中实现该函数:
    void ScreenClockConfigPresenter::NotifyTempValudChanged(float value,
    RTC_TimeTypeDef GetTime, RTC_DateTypeDef GetData)
    {
    view.setTempValud(value, GetTime, GetData);
    }
  3. 在View的.hpp中添加虚拟函数:
    virtual void setTempValud(float value, RTC_TimeTypeDef GetTime, RTC_DateTypeDef GetData);
  4. 在.cpp实现更新时钟与温度值:
void ScreenClockConfigView::setTempValud(float value,
RTC_TimeTypeDef GetTime, RTC_DateTypeDef GetData)
{
digitalClock.setTime24Hour(GetTime.Hours, GetTime.Minutes, GetTime.Seconds);
analogClock.setTime24Hour(GetTime.Hours, GetTime.Minutes, GetTime.Seconds);
Unicode::snprintfFloat(textAreaTempBuffer, TEXTAREATEMP_SIZE, "%2.2f", value);
textAreaTemp.invalidate();
}
【项目效果】:
【讨论】
在两个时钟的实现方式上,一个是采用textArea,一个是用analogClock与digitalClock控件来实现,相比第二种会简单许多。而且第二种在不用修改代码的前提下,更换多种表盘:
而我们对比两个设计的界面与逻辑代码的实现都是不相同的:
显而易见,第二种实现的方式要简洁、美观得多。
【总结】
在touchGFX中,给出了许多控件,我们要学习并熟练的运用,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嗯 第二种带设计感。

网友:
楼主使用touchGFX渐入佳境哈,做的设计越来越炫酷了

网友A:
touchGFX 还有成品表盘  LVGL都是搞个图片整上去的额。

网友:
背景骚紫加分,话说TouchGFX现在有些控件自带素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uchGFX 还有成品表盘  LVGL都是搞个图片整上去的额。

系统提供了素材,好象还可以微调,当然也可以自己做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提供了素材,好象还可以微调,当然也可以自己做控制。

touchGFX如果跟lvgl一样开放,那就牛了,不过touchgfx对硬件的要求挺高的,有一定的门槛吧。

网友:
很有意思的表盘控件,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