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的滤波元器件应该放置合理?

楼主:
在芯片 的电源引脚附近滤波元器件,下面的三种情况,怎样才能正确放置?

可以达到去耦电容有利于抑制高频噪声改善EMI性能呢?

网友A:
就近原则,所以我选1或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近原则,所以我选1或2,

好吧,就近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