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设计(1)- 模拟前端

楼主:
LCR设计,模拟前端,可编程仪表放大器。1,4,16和64倍。

可编程仪表放大器

可编程仪表放大器

网友:
楼主设计的么

网友:
当年我也曾经学习来着,但水平所限,未能坚持下来

网友:
来源于ADI公司的设计,如下两张图。

网友:
三运放组成仪表放大器应用于LCR表设计,比如hantek1832,如下图(图片来源于eevblog):

hantek1832

hantek1832

网友:
还有一个nj100的lcr表,图片来源于eevblog(我把原理图画了出来)。

网友:
I also learn this before and it benefits me a lot

网友:
stm32h743内部ADC,16位@3.6Msps。如下图,采样100kHz正弦波(由内部DAC产生),72点为两个完整周期,故以为达到3.6Msps采样速率。

两个周期72点,3.6Msps

两个周期72点,3.6Msps

H743内部DAC产生100kHz正弦波

H743内部DAC产生100kHz正弦波

网友:
DFT算法,测量1k电阻@100kHz。

网友:
在100kHz下,测量1k电阻,500次。

网友:
此电路有问题。

1、200kHz以上正弦波变成三角波;

2、1k,10k和100kHz正弦波下,64倍放大倍数,不起作用;

3、100kHz下,只能放大4倍;

测试方法,测试1k电阻,在不同放大倍数下,观察测试电阻值。

网友:
还有,放大倍数应该是BA,即顺序反了。

比如:AB = 01,应为放大16倍,而不是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