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35F-DK】2-输入最新系统

楼主:
本来想用开发板原装系统开发的,不过在启用wifi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以为是系统版本的问题,所以就刷了新的系统,后来发现并不是系统的问题,而是我操作的问题。
这里也写一下刷机的流程,以及原装系统和新系统版本的对比。
我使用的是windows系统,总体来说刷系统是很简单的,需要准备以下物品:
  • 开发板,需要插上SD卡
  • 一根供电的type-c数据线,一个数据通信的type-c数据线
  • 固件
  • 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
这里需要2根type-c数据线,一根是供电用的,官方推荐的是5V3A的电源,我手上只有5V2A的电源(网上买了但是还没到),发现也能用。另一个type-c数据线适用于DFU的。
固件的下载地址是:
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也是在ST官网上下载的,地址是:
准备好这些就可以开始了。
1.调整板上的拨码开关到DFU模式,拨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2.插上2根type-c数据线,如下图所示,右侧黑色的是供电线,下方白色的是USB数据线:
3. 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上,选择USB连接,然后点击连接
4. 加载固件,首先是将现在的压缩包解压缩,然后点击“open file”,打开”\images\stm32mp1\flashlayout_st-image-weston\optee”里的”FlashLayout_sdcard_stm32mp135f-dk-optee.tsv”文件
5. 接着将下方的路径修改为”\images\stm32mp1”,因为烧写的文件都在这个路径上。
6.然后点击烧录等待烧录成功就行了
7. 烧录成功后,将拨码开关拨到下图的位置,然后重启就能正常使用了。
烧录前后的系统版本对比:
烧录前,通过命令uname -a,查看系统名之类的信息如下图所示,是5.15.45
更新之后如下图所示,是6.1.28
两个的版本号差的还是挺远的,有时间的话还是应该升级的。
下一个帖子说一下这几天折腾wifi的经历,这个折腾了好几天,一开始以为是系统版本的问题,其实还是自己没有完全按照例程进行操作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