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35F-DK]测评 ③串口终端与SSH

楼主:
        今天来整一下串口终端与SSH,为后续的开发做好准备

        在前面的开箱篇中我可以使用USB键鼠,在开发板上直接运行一个终端,但是在开发板上使用终端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今天整一下在Win电脑上使用终端,顺便把SSH也整一下(用于后续传输文件和SSH挂到VScode上写代码)

        Win电脑端我使用的是MobaXterm

一、串口终端

        MP135的有一个串口连接到开发板上的ST-LINK上,这个串口就是终端(就是之前烧录篇中说到的输出日志的那个串口),使用起来很简单,只需要将ST-Link通过USB线连接电脑即可(ST-Link的驱动要提前装一下),然后给开放板上电。接线如下图所示

在Moba中我们点击左上角的Session
然后选择Serial(串口),需要注意的是,ST-Link会有2个串口,需要选择名称结尾是Port的,而不是Port 2。波特率115200
连接成功后,就可以看到终端了。这里再说一下账号的情况,进入默认的账号是root,没有密码

这里随便输入个命令看看,可以正常使用

二、SSH
        SSH我这边使用网线,使用WiFi、还有上一篇那个烧录固件的USB口也是可以的。但是WiFi现在还没捣鼓明白,暂时先放弃。USB口的话,我测试了可以使用,会虚拟成一个网卡,但是我之前说了,我使用的是一个转接头,把MicroUSB转成Type-C,那玩意很不稳定,动一动就断。保险起见就直接使用网线是最好的,而且这样回头我还可以用手机或平板登录。
        首先需要把网线与板卡连接,任意一个网口都可以。我的网线是直接从路由器中拉出来的,我的电脑、手机、平板也是连接的这个路由器,他们都在同一个局域网中(如果你没有路由器,理论上直接与电脑接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话使用就会有些限制,没有我这样自由)。接线如下图所示

此时,之前我们串口的终端会打印出一句话,大致意思就是网口被连接了,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

然后SSH需要知道板卡的IP地址,有2个方法,一个是登录路由器后台查看路由器给板卡分配的IP地址(这样操作比较麻烦,并且我还得根据板卡上贴的MAC去找,太麻烦);方法二就是直接在终端里使用ifconfig命令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板子的网络一共有4个,2个ETH以太网网卡、1个lo(主机的回环网卡)、1个USB网卡。我这边连接的就是板子上的ETH1对应的就是这里的end0。这里的inet addr后面就是分配到的IP地址,回头SSH就使用这个地址

        还是老样子,在Moba中我们点击左上角的Session

然后点击SSH,输入刚才的IP地址,点击OK即可
连接成功,进入登录界面

这边需要输入账号,就是之前说的root,没有密码。成功登录

在这里也可以使用终端,左边可以直接浏览整个Linux系统的文件系统,可以上传和下载文件,这边我就不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