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5、ADC定时器触发采集DMA传输

楼主:
本次项目需要利用ADC进行电压信号的采集,STM32H7的ADC拥有高达16bit分辨率和灵活的配置,要想玩好它不是很容易,不同的封装、不同的管脚最大采样率不同。ADC分直接、快速和慢速三种通道。官方的这个手册对ADC特性进行了详细说明:

https://www.st.com/resource/en/application_note/dm00628458-getting-started-with-the-stm32h7-series-mcu-16bit-adc-stmicroelectronics.pdf

数据手册关于ADC指标的介绍:

可以看出,慢速通道ADC最大时钟为10MHz,最大采样率为1MSPS。

本次项目设计使用了开发板上的Arduino接口的A0,对应PA4---ADC1_INP18即慢速通道。

下面进行ADC的配置,主要包括时钟、ADC、DMA三项的配置。

首先配置ADC输入时钟为10MHz,定时器时钟为200MHz

然后配置ADC,分频选择1,这样ADC时钟就是10M/1=10M,DMA选择单次模式,触发方式选择定时器6触发

最后配置定时器6,定时器触发频率为200M/(199+1)=1MHz,这样ADC采样率就是1M/1=1M了

至此配置完毕,生成工程即可

首先校准下ADC

  if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ADC_CALIB_OFFSET_LINEARITY, ADC_SINGLE_ENDE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定义一个变量标志ADC采集传输完成,数组存储采集数据,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H7 DMA访问内存限制,需要将数组定义到指定内存范围

__IO uint8_t TransferComplete=0;
ALIGN_32BYTES (uint16_t ADC_DMA_ConvertedValue[FFT_LENGTH])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

然后启动转换,注意先启动定时器,再启动ADC

        HAL_TIM_Base_Start(&htim6);
        HAL_ADC_Start_DMA(&hadc1,(uint32_t *)ADC_DMA_ConvertedValue, FFT_LENGTH);

在回调里面置位标志,并停止定时器,这样就不会继续触发ADC转换、DMA传输了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LED1_Toggle();
    TransferComplete = 1;
    HAL_TIM_Base_Stop(&htim6);
}

将数据进行处理后再次启动定时器和ADC即可。

效果如下:

PA0接3.3V效果,3.3V参考电压,16bit分辨率最大值65535

                                                                                                    PA0接GND效果

网友:
由于H7 DMA访问内存限制,需要将数组定义到指定内存范围,这个是个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