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4 排坑之旅开始-直流风机控制电路

楼主:
        通过上边的原理图可以看到,咱们设想的是通过PWM去控制风机转速,这次驱动的是一个5V的两线直流无刷风机,不出意料风机没有启动起来,咱们观察一下各处的波形:
        第一点是单片机的PWM输出:
        10kHz,50%占空比符合设置;
        第二点是一级三极管的输出:
        这一点和咱们想要的有点不同了,峰值为5V正常,地址最好接近0为好,问题就出在了R27上了,1K电阻导通后的分压过大,这里咱们暂定修改为10Ω;
        第三点为PMOS的控制:
        PMOS的控制是通过一对三极管实现的,是为了提高效率,减少上升时间,不过这样的波形明显也没有达到要求,峰值电压合理,其他就都不合理了,问题应该依然是出现在了R28这个电阻上了,暂定修改为10Ω;
        第四点看一下无负载时的输出与有负载时的输出:
        无负载
        有负载
        居然有波形了,可是风扇没有动静;
        最后看一下把占空比直接拉满的效果:
        MOS的输出直接被拉低,不应该啊。
    咱们将刚才认为应该修改的地方改了后再次一遍。
        改后第二点:
        改后MOS控制:
        改后无负载:
        改后有负载时,风扇依然没有转动
        不过此时将占空比改为100%的时候,风扇转动了,MOS的输出没有被拉低,5V的电压就可以使风扇转动了。
        通过不断地测试在1kHz的PWM的时候,占空比50%也启动了,而且转速降低了,不过伴随着明显的噪音,通过更改不同的频率和占空比发现,在低频的时候可以实现非100%占空比控制,不过频率越低噪声越明显,占空比越低噪声越明显。看来只能进行直流风扇的开关控制,想要实现转速控制,本电路控制方式还是有明显的缺陷的,对于这种只有两个线的直流风扇应该需要通过减小电压方式控制转速会比较好,交变信号的噪声不好消除。
        本次调试修改后可以实现风扇的开启和关闭,不能实现无级调速,不需要使用PWM输出了,直接用GPIO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风扇控制要看规格书怎么说,下次发规格书大家一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