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白学电赛

楼主:
请问电赛对放大器、滤波器和跟随器的技能要求是什么,新手需要具体需要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

还想请教一下,电赛选题方向怎么选择?各位有建议吗

网友:
电赛干就完了,历年题目拿来比划

网友:
需要对电子技术基础教材所载内容有足够深度的掌握。

网友A:
至于选题方向,这个要看你对相关技术的掌握情况,但对彻底的小白而言,谈“方向”尚无意义,先打好基础再说。

网友:
可以考虑做DCDC电源,给你推荐一个电源控制芯片,是武汉的一个电源厂家做的叫PPEC。我原来电赛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做的,很好用,十来天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选题方向,这个要看你对相关技术的掌握情况,但对彻底的小白而言,谈“方向”尚无意义,先打 ...

chunyang老师所言极是,

就像武林高手,先把基本功练个十年八年再谈功夫和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