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微快充】4,PD协议的摘录

楼主:
基于PD协议的充电器电路可以维持AC/DC部分不变,只是将QC协议控制器替换为PD控制器。1PD快充协议是什么?PD充电协议是USB-IF组织公布的功率传输协议,它可以使目前默认最大功率5V/2A的type-c接口提高到100W,同时谷歌宣布Android7.0以上的手机搭载的快充协议必须支持PD协议,意在统一快充市场

USB PD的通信是将协议层的消息调制成24MHZ的FSK信号并耦合到VBUS上,或从VBUS上获得FSK信号来实现手机和充电器通信的过程。

如下图所示,在USB PD通信中,是将24MHz的FSK通过cAC-Coupling耦合电容耦合到VBUS上的直流电平上的,而为了使24MHz的FSK不对PowerSupply或者USBHost的VBUS直流电压产生影响,在回路中同时添加了zIsolation电感组成的低通滤波器过滤掉FSK信号。

PD协商通过功率提供者(provider)和功率消费者(Consumer)之间的信息交换完成的,功率提供者如手机充电器,功率消费者如手机。

DFP:Downstream Facing Port。是下行端口,通常这种端口在Host上或者在USB的Hub上

UFP:Upstream Facing Port。是上行端口,通常这种端口在device上或者连接host的hub上

USB PD协议规定CC(Configuration Channel)作为PD协商信息交换的引脚

PD协商的全过程

下面的描述Provider简化为P,Consumer简化为C

1. P首先发起PD协商,向C发送P具有的Power能力的消息,也就是P支持哪些功率类型

2. C收到P发送的Power能力的消息后,分析P的Power能力并选择其中一个Power配置发送给P

3. P收到C请求的power配置,决定是否接受这个请求

4. 切换到C请求的Power配置并通知C

整个过程在都需要做循环冗余校验,如果校验失败,消息会被忽略。如果通信错误持续,通信过程将会被软重置并重新建立连接,如果错误仍然持续,那么系统将会被硬重置。

以上是我从网上做的摘要,大体上可以看出PD协议的原理,但是基于目前的开发板,没有例程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Android7.0以上的手机搭载的快充协议必须支持PD协议,,

这个谷歌真玩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