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捷Follow me第3期】任务3:控制蜂鸣器播放音乐

楼主:
任务3:控制蜂鸣器播放音乐

同样通过文档可以看到, 扩展板蜂鸣器接在GPIO5, 模拟信号输出. 只要直接输出波形即可.
用PWM可以直接实现方波. 然后控制PWM频率就可以控制音高, 设置50%占空比就可以发出声音.
先进行一个声音版blink测试.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PWM

import time

buzzer = PWM(Pin(5, Pin.OUT))

buzzer.freq(1000)
while True:
    buzzer.duty_u16(32767)
    time.sleep(1)
    buzzer.duty_u16(0)
    time.sleep(1)

实际效果如下
audio blink

接下来尝试演奏一些真正的曲子. 这里找了一个简单的欢乐颂的简谱作为演奏目标.
欢乐颂简谱本身只有12345五个音, 先把基础频率写好.
为了把简谱录入程序, 这里设计了一种简单的格式. 每个音符之间用逗号分隔.降八度的音高, 在音符前面加一个星号表示. 默认为四分音符, 后面跟下划线就变为八分音符. 后面加点就视为浮点音符. 后面加横线就延长一个四分音符的长度. 为了区分每个音符, 每个音符末尾会暂停声音50毫秒. 而如果出现了用波浪号代表的圆划线或延音线, 就连续演奏而不暂停.
最终代码如下:

note2freq = {'1': 262, '2': 294, '3': 330, '4': 349, '5': 392, }
song = '3,3,4,5,' \
       '5,4,3,2,' \
       '1,1,2,3,' \
       '3.,2_,2-,' \
 \
       '3,3,4,5,' \
       '5,4,3,2,' \
       '1,1,2,3,' \
       '2.,1_,1-,' \
 \
       '2,2,3,1,' \
       '2,3_~,4_,3,1,' \
       '2,3_~,4_,3,2,' \
       '1,2,*5,3~,' \
 \
       '3,3,4,5,' \
       '5,4,3,2,' \
       '1,1,2,3,' \
       '2.,1_,1-,'

tempo = 96
base_duration = 60 * 1000 / 96
gap_duration = 50
idx = 0
rich_notes = song.strip(',').split(',')
for rich_note in rich_notes:
    freq_multiplier = 1
    if rich_note[0] == '*':
        freq_multiplier = 0.5
        rich_note = rich_note[1:]
    note = rich_note[0]
    freq = int(note2freq[note] * freq_multiplier)
    duration_multiplier = 1
    gap = True
    decos = rich_note[1:]
    for deco in decos:
        if deco == '.':
            duration_multiplier *= 1.5
        if deco == '_':
            duration_multiplier *= 0.5
        if deco == '-':
            duration_multiplier *= 2
        if deco == '~':
            gap = False
    duration = int(base_duration * duration_multiplier)
    if gap:
        duration -= gap_duration
    buzzer.freq(freq)
    buzzer.duty_u16(32767)
    time.sleep_ms(duration)
    if gap:
        buzzer.duty_u16(0)
        time.sleep_ms(gap_duration)
buzzer.duty_u16(0)

ode to joy

实际效果如下. 注意正常可以区分各个音符, 而出现波浪号位置会连续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