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板,这个什么器件

楼主:
看到一个电源板,这个什么器件,谁用过

网友:
这不是电感嘛

网友:
【看到一个电源板,这个什么器件】

像是个电感,露在外面的是铁氧体磁芯。

网友:
这个应该是DC电源中的能量转换器件:电感

网友A:
楼主是要买这个物料吗?销售芯片,连接器,电容阻感,15338873713(微信同号) 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中间那个吗?电感呀,不过不知道着220是不是uH。

网友:
看着是电感,只有两侧的引脚

网友B:
应该是一个  22uH 功率电感,电流不知道,可要根据封装大小  ,查一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买这个物料吗?销售芯片,连接器,电容阻感,15338873713(微信同号) 可以联系我!

这个吗?

网友:
这个产品我们有卖,可以加下我,18923830106 V同号,半导体功率器件原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  22uH 功率电感,电流不知道,可要根据封装大小  ,查一下资料

等待你查的资料,,,

网友:
电源上用的电感

网友:
铁氧体磁芯电感,DC电源中的能量转换器件.贴片式。

网友:
【看到一个电源板,这个什么器件】

像是个电感,露在外面的是铁氧体磁芯。   thanks for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