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35F-DK】熟悉STM32MP135F-DK探索套件和开发环境

楼主:
  1. STM32MP135F-DK 开箱
    怀着激动的心情收到了STM32MP135F-DK开发套件,这还是我第一次使用可以运行Linux的STM32板子。外包装盒很有工艺范,内部有一份说明书,一根排线和用防静电袋包装好的探索套件的主体部分。

    拆开包装袋,里面有一个摄像头模块,STM32MP135F-DK套件本体,屏幕上贴着一个装有16G TF卡的袋子。这里TF卡的作用类似于树莓派的TF卡,拨码开关设置好之后可以从TF卡启动,文件系统可能也存储在里面
  2. 快速体验
    为了快速体验一下STM32MP135F-DK探索套件,我们需要准备两根数据线,一根USB Type-C®数据线,接口在开发板本体的右侧;一根micro USB数据线,接口在开发板的左侧。需要注意的是,typec供电官方推荐的是5V/3A的电源输入,供电电压有问题可能导致设备无法启动甚至损坏。
    我们插入TF卡,并且经过连接,显示效果如下。

    开发套件屏幕是带触摸的,简单测试了一下各项功能,甚是惊讶,这还是STM32吗,真强大!

    连接micro USB后,电脑出现新的串口和ST-LINK设备。

    我们用putty连接一下,看看系统配置

    可以看到有一个ARMv7的核,烧写了一个linux 5.15的内核,双以太网卡,还有一个usb网卡。
  3. 开发环境搭建
        我电脑是win10+WSL2(Ubuntu 20.04),所以准备直接在windows下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在wsl2中编译系统和应用程序。
        首先到ST官网下载STM32CubeProg,根据自己的系统选择软件版本,官网地址:https://www.st.com/zh/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prog.html
        下载完成后进行安装,选择安装路径,一路next

        安装完成后,继续去官网下载SDK,这部分包含镜像、源码和编译工具链, 官网地址:https://www.st.com/zh/embedded-software/stm32mp1dev.html
        后续我们就可以基于SDK做进一步的开发测试啦

网友A:
对于双核的设备,启动是在哪里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双核的设备,启动是在哪里开始?

一般都是从bootrom开始,先启动cpu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双核的设备,启动是在哪里开始?

好像STM32MP135F是单核的设备,如果是多核的设备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两个高性能核和异种核,异种核默认是不在linux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STM32MP135F是单核的设备,如果是多核的设备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两个高性能核和异种核,异种核默认是 ...

嗯,STM32MP135F只有单核Cortex-A7,15系列是双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STM32MP135F是单核的设备,如果是多核的设备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两个高性能核和异种核,异种核默认是 ...

回答很专业

网友:
typec供电官方推荐的是5V/3A的电源输入,可否提供一下购买链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