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600CTB无线测温发射模块

楼主:
 一、概 述

SW-600CT无线测温系统采用无源取电设计,把该装置的测温组件安装在高压开关载流导体易

发生温升的连接点附近,就可以通过无线数据传输方式,解决安装在高电位端的温度传感器

信号向低电位端仪表的隔离传输。对于移开式的开关设备,只需把传感器模块安装在手车侧,

安装、改造和维护都十分方便。该装置的显示仪表另配有柜体内部温度传感器,可以显示发

热点的相对温升。本装置的应用为解决《国家电网公司十八项电网重大事故措施》中的第 11.7

项“预防开关设备载流回路过热”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监测手段。

二、产品主要特性:

1. 测温范围:-30~150℃ 精度 ±1.5% FS

2. 测温传感器:日本进口高精度、高温热敏电阻。

3. 适应开关设备的种类: 现有市场提供的开关设备的型号、规格等一般都能适用,按用设

备结构,配置不同的安装方式。

4. 启动工作最小电流:电流>5A(矽钢片最少 3 匝以上)

5. 无线通信频率:2.4GHz 发射功率: <10mW

6. 温度传感器模块的供电方式:CT 取电(电流互感器取电)

7. 数据发送间隔>2 秒钟

8. 安装方式:

◇SW-600CT 矽钢片安装 外接扎带

9. 外形尺寸:

◇SW-600CTB 型无源式无线测温发射模块: 传感器外壳 44×36mm 矽钢片(宽度<20mm)

网友:
预防开关设备载流回路过热

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监测手段?

楼主细说一下,,,

网友:
SW-600CT无线测温系统采用无源取电设计,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无源怎么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