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压电源开关控制 疑问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要用继电器去控制一个-30V的电源开关 我是把-30V接入继电器就行控制呢 还是把GND接入继电器进行控制

网友A:
【我是把-30V接入继电器就行控制呢 还是把GND接入继电器进行控制】

通常是控制-30V那条线。

某些情况,明文规定地线上不准中断。

网友B:
单刀开关的话,均控制电源端,不论正负均如此。

双刀开关的话,可以同时控制电源和地,但需要分析负载特性以判断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30V接入继电器就行控制呢 还是把GND接入继电器进行控制】 通常是控制-30V那条线。 某些情况 ...

感谢 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刀开关的话,均控制电源端,不论正负均如此。 双刀开关的话,可以同时控制电源和地,但需要分析负载特 ...

感谢 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