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设计 (3)- 频率

楼主:
LCR设计的核心是频率。

正弦波产生,模拟前端,乘法器和互阻抗放大器是LCR设计四大组成部分。在早期的LCR设计中,到处看到AD7524(TLC7524),这个8位10M带宽的乘法DAC芯片。正弦波产生是7524,模拟乘法器是7524,模拟前端放大是7524,很符合商业设计成本控制。ADC采用当时流行的双斜坡积分ADC。而控制核心就是一个38.4MHz的晶振。正弦波产生,严格执行乘法运算和双斜坡积分ADC都是靠这个频率来支撑。

之后设计思路分为两派,一个ww,另一个th。

网友:
MT4080手持式LCR大概是个WW设计的代表。密密麻麻两个板子设计(附件原理图,来源于网络。请关注方波乘法器设计),其实就是使用滤波器把方波换成正弦波。仔细考虑这种安捷伦繁复设计背后的逻辑就是保证频率的稳定性。在这期间,max7400这个八阶椭圆滤波器芯片使用,终于让ww设计变成了一个板子,产生u1733c这款仪器,如下图(来源于网络)。注意这款LCR的ADC是24位delta-sgma型ads1243,内部可编程放大到128倍。

网友:
th2822真是一款设计巧妙LCR表,如下图(来源于eevblog,非常清晰)。其一,红色框出部分为乘法器设计;其二,多斜坡积分器设计,设计相关文档如下,来源于网络。

网友:
如果使用锁相放大技术分析th2822话,这款LCR是款“只锁相,不放大”的锁相放大器。也许,限制精度,避免影响其台式表的销售?这款表的乘法器设计,加上ads1243这个很便宜芯片,以为是一个足够便宜的设计。(128倍 x 64倍。足够放大倍数)。下图是th2830台式表,惊奇发现,同样的乘法器和多斜坡积分出现了。终于,即锁相,又放大了。

网友:
锁相放大器核心就是把已经被调制信号,通过乘法器(鉴相器等等好多名称)解调出来。如果载波频率和信号频率不一样,不就是混频器吗?这种思路,加上欠采样技术,同样得到LCR表。如下原理图3522(来源于eevblog),很奇怪的放大器设计,是混频器?也许。

网友:
LCR设计的脚步还没有停止,软件无线电SDR的思想已经悄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