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99J-DK】智能手表之三使用scrollWheel设置时间

楼主:
【前言】
时间设置是手表的最基础功能。前面我学习到了scrollWheel功能,因为用这个控件来实现对手表的时间设置。
【实验硬件】
STM32U599J-DK开发板。
【开发环境】
Stm32CubeIDE 1.14.0
TouchGFX Designer 4.22
【开发步骤】
  1. 设计布局,这次我采用的屏幕转换为摸拖动转换,所以先在屏中插入一下滑动容器。来实现屏幕的切换:
2、设计两个自定义容器,用于实现scrollWheel的非选中与选中状态。
4、对两个自定义容器分别插入两个文本:
5、在滑动容器第一页添加一个alanlogColck与一个digitalClock控件。并摆放在合适的位置:
  1. 设计设置时间的滑动页面:
    添加一个三个scrollWheel控件,并且添回一个带边框的控制用于标示选中状态的数值。以及一个带标签的按键。
  2. 设置scrollWheel的属性,具体设置见我的上一篇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6419-1-1.html以及视频分享: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6435-1-1.html
  3. 把时间的数目设置为24个,分钟、秒种的设置为60个:

    到这里,我们的界面设计就完成了。下面进行代码的编写。
  4. RTC的设置我们参观前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6103-1-1.html,这里不做太多重复的描述。
  5. 时间设置。
  1. 我们在mainVie.hpp中设置三个变量用于存放hour、minute、second:
  2. 同时我们在屏幕初始化他:
  3. 在scrollWheel的选中时,我们更新这三个变量:
  4. 在界面中,我们给保存按键添加事件函数:
  1. 在mainView.hpp中声明虚函数,并在mainView.cpp中实现,funstetime我们向经过BCD转码后向modelpresenter中传递需要设置的时间:
void MainView::funSetTime(void)
RTC_TimeTypeDef SetTime; //DEC / 10 * 16 + DEC % 10
SetTime.Hours = hour/10*16 + hour%10;
SetTime.Minutes = minute/10*16 + minute%10;
SetTime.Seconds = second/10*16 + second%10;
presenter->set_time(SetTime);
}
  1. 在mainpresenter.hpp中声明set_time函数,并在mainpresenter.cpp中实现,函数的功能是向model.cpp中传递需要设置的时间。
    void MainPresenter::set_time(RTC_TimeTypeDef SetTime)
    {
    model->set_time(SetTime);
    }
  2. 我们在model.hpp中声明set_time函数,并在model.cpp中实现,model.cpp中的set_time函数,执行HAL_RTC_SetTime(&hrtc, &SetTime, RTC_FORMAT_BCD);将时间设置到RTC寄存器之中:
void Model::set_time(RTC_TimeTypeDef SetTime)
{
Set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et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HAL_RTC_SetTime(&hrtc, &SetTime, RTC_FORMAT_BCD);
}
到此为此我们的设置的功能就完成了。实现的效果如下:
【实验效果】
  1. 设置时间:
  2. 回到时间界面为:
【总结】
整个时间的设置工程,我花费三将近三天的时间,用于学习scrollWheel控制的使用。并且成功的实现了他的基本功能。
从实现的效果来看非常好,画面的转换也非常的丝滑。

网友:
附上工程源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gVEfvUsZfv4uCSf7tuRjw?pwd=dcoc  提取码:dcoc

附上视频:

时间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