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编译模块module的时候报错

楼主:
写驱动的时候编译模块报这样的错,找了一天的原因了不知道问题错在哪,有哪位大佬帮忙吗

来自 4楼

总结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图片中所见,是缺少Module.symvers  文件。Linux内核为了安全考虑,其中的一些函数调用是通过存入“第三方文件”中,而Module.symvers就是这个第三方文件,所以后面才显示有那么多的函数没有找到。归根结底就是没有这个文件,要想有这个文件在编译自己写的模块的时候,先用make modules 编译一下内核模块,这样就产生了这个文件,问题也就解除啦。

网友A:
编译环境没有设置好。参考了解install SDK,source SDK/environment-setup-cortexa7t2hf-neon-vfpv4-ostl-linux-gnueabi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环境没有设置好。参考了解install SDK,source SDK/environment-setup-cortexa7t2hf-neon-vfpv4-ostl-l ...

后面解决了,感谢大佬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