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智造万物,快乐不停”创意大赛】STM32H7B3的LVGL初体验

楼主:
STM32H7B3的LVGL初体验
因为使用的开发板是STM32H7B3的主控,并配备了一块4.3寸,480*272分辨率的LCD屏幕,加上项目是要进行天气时钟站的开发,因此UI界面的开发便逃不开了。虽然自己也没什么界面美工细胞,做不来很漂亮的界面,但这次就先把界面的基本功能先打好基础。因为也是第一次用,也第一次做UI类的东西,因此一开始也比较期待能成功。
先看一段用STM32H7B3做的Benchmark的测试视频

H7B3是一颗非常强劲的主控,其存储和外设资源及其适合及逆行图形开发,连LVGL官方的DEMO也已经先对这块板子做了支持。也就是下图的所谓官方认证开发板。
因此,先将LVGL官方的代码拉下来
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功能,包含了STM32H7芯片的底层驱动,以及lvgl相关的全部代码。
工程是使用ST官方的IDE工具CubeIDE进行开发的,因此需要事先安装该软件。在从github下载下来之后,就将其导入CubeIDE中。
要注意此处最好选择拷贝一份代码到workspace中,以便备份原始代码。
导入成功之后可看到如下代码结构。
编译如下
还能看到具体的代码的资源使用信息
如果是手动下载代码包的方式,仓库的引用lvgl仓库是不会一起下载。
因此该文件夹为空
需要到lvgl的仓库中单独在下载,并解压到上述文件夹中。
点击run按钮
下载过程log如下
正常运行即可看到如下UI示例界面。在界面的左下角可以看到存储资源使用情况,在右下角则可以看到刷新帧率以及CPU使用率情况。
还支持了输入法,简直方便极了
下面还可以跑一下benchmark,将main函数中的lv_demo_benchmark功能打开
同时需要注意lv_conf.h文件中这个定义需要为1,即打开该功能
编译下载运行
最后就是跑分结果了
具体情况还可以看视频。
接下来可以自己再做一段简单的显示功能了,这里就写了一个简单的label显示,如下代码
显示效果如下(实际会滚动显示)
如果要测试其它的DEMO功能,需要将对应的宏定义更改,再行编译下载运行。
最后我们再尝试一下SquareLine Studio,这是LVGL官方推荐的UI设计平台,可以便捷地设计界面并一键生成代码导出。导出的代码在模拟器和嵌入式设备上都适用。目前支持的LVGL版本为8.2和8.3。对个人而言,注册即可免费使用。
软件可以从如下链接主页下载
安装完之后,可以根据例程新建功臣
这里就直接新建Create一个新的工程,其中右下侧选择正确的屏幕配置
放置了几个label以及两个按钮
其中的两个按钮功能上,实现更新其中的一个label的内容,如下
使用如下的Export->Export UI Files操作生成代码。代码可以存放在另外的路径,也可以直接生成存放在前面的工程中。
Refresh工程即可看到添加的文件夹了
接下来还得配置一下工程的路径等
增加头文件,并在main函数中调用初始化函数
编译下载运行
点击左侧按钮
点击右侧按钮
总结:这是第一次使用高性能的单片机,也是第一次进行ui的开发尝试,以前总觉得ui设计特别麻烦,这次体验下来,其实基础的工具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包括界面的设计,代码的生成导出,以及应用的开发,都非常方便了。当然,最终还是得靠产品的整体设计,去做出更好更有吸引力的东西。

网友A:
哇,好强大的开发板,与强大的设计神器,期待大佬能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好强大的开发板,与强大的设计神器,期待大佬能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不太会搞界面,也是第一次弄,学习中……大佬多指点

网友B:
显示的帧率只有3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的帧率只有33

是的,代码里面的宏定义把这个配置成了30,有没有啥需要改进或者问题请多多提点

#define LV_DISP_DEF_REFR_PERIOD 3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代码里面的宏定义把这个配置成了30,有没有啥需要改进或者问题请多多提点 #define LV_DISP_DEF_ ...

一般目前显示屏使用都设置在50-60的区间,不知道H7B3能支持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目前显示屏使用都设置在50-60的区间,不知道H7B3能支持到多少

好的,我回头再研究研究,第一次学习ui类,多谢指教

网友D:
看到屏幕能亮起来会很兴奋开心哈哈,博主加油呀,期待后续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屏幕能亮起来会很兴奋开心哈哈,博主加油呀,期待后续作品

哈哈,是的,阶段性成果,比较有成就感收获感

网友E:
这板子的显示效果不错。

要是能够跑一个界面更丰富的案例,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的显示效果不错。 要是能够跑一个界面更丰富的案例,就更好了!

好的乔帮主。第一次做gui类的东西,还在学习中,趁着这次活动研究研究

网友A:
这个展是多少寸的呀,感觉这开发板是不是自己还要加点钱才能买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展是多少寸的呀,感觉这开发板是不是自己还要加点钱才能买到吧。

是的,太喜欢了,自己添了一点点,超出600预算了。是一块4.3寸的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太喜欢了,自己添了一点点,超出600预算了。是一块4.3寸的屏

我买的U585开发板,传感器是多,就是没有屏,不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U585开发板,传感器是多,就是没有屏,不好玩。

自己加一块玩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