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口的二极管作用?

楼主:
  如图电路,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 如图电路,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这两个二极管作用是箝位。当二极管封装的3脚(两个二极管公共端)电压高于3.3V时或者低于零时,某个二极管导通。

网友A:
高于3.3V 3脚接负端的二极管导通钳位,如果0V是如何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于3.3V 3脚接负端的二极管导通钳位,如果0V是如何导通的

【高于3.3V 3脚接负端的二极管导通钳位,如果0V是如何导通的】

0V时任一二极管都不能导通,低于0V时1脚与3脚之间的二极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于3.3V 3脚接负端的二极管导通钳位,如果0V是如何导通的

【高于3.3V 3脚接负端的二极管导通钳位,如果0V是如何导通的】

高于3.3V,封装3脚接端的二极管导通,不是3脚接负端的二极管导通。

网友:
楼主那个画得和资料不一样啊。  你那个要单独的两个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