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切换电源

楼主:
Q3发热严重,什么问题呢

网友A:
【Q3发热严重,什么问题呢】

图中未见 Q3 。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发热严重,什么问题呢】 图中未见 Q3 。

说错了,是T3

网友A:
负载R3仅4欧,电源电压VG2为16.8V。T3充分导通的话,电流超过4A。T3型号为IRF9530,该管导通电阻是多少?

网友A:
图中T1和T2,可能导通。这两个管子导通,将使VG2输出电流大为增加,T3联接串联的AM2指示电流是多少?AM1电流又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R3仅4欧,电源电压VG2为16.8V。T3充分导通的话,电流超过4A。T3型号为IRF9530,该管导通电阻是多少? ...

0.117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T1和T2,可能导通。这两个管子导通,将使VG2输出电流大为增加,T3联接串联的AM2指示电流是多少?AM1 ...

3.96A

网友A:
3.96A,AM2还是AM1?别等着我追问,一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3.96A,AM2还是AM1?别等着我追问,一次说清楚。

两个都是3.96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96A,AM2还是AM1?别等着我追问,一次说清楚。

本意是做电源切换的,一个16.8V电池供电,一个15适配器供电,插入适配器的时候电池断开,适配器断开时,电池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意是做电源切换的,一个16.8V电池供电,一个15适配器供电,插入适配器的时候电池断开,适配器断开时, ...

【本意是做电源切换的,一个16.8V电池供电,一个15适配器供电,插入适配器的时候电池断开,适配器断开时,电池供电】

图中未见15V适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意是做电源切换的,一个16.8V电池供电,一个15适配器供电,插入适配器的时候电池断开,适配器断开时 ...

2.5V那个电源就是1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5V那个电源就是15V

【2.5V那个电源就是15V】

一次把话说完把图绘清楚吧,我实在没有心情一句一句地追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V那个电源就是15V】 一次把话说完把图绘清楚吧,我实在没有心情一句一句地追问。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去掉VS1后T3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去掉VS1后T3发热严重

据你9楼所说,通过T3的电流约4A,T3充分导通时内阻0.117欧。那么T3功耗为1.83W。你的T3我不知道是什么封装,估计是TO-220,也不知道采用了什么散热措施,更不知道管子表面温度(发热严重,有多严重?)。我只能告诉你:如果没有散热器,耗散1.83W,手摸上去感觉很热,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去掉VS1后T3发热严重

电流为3.96A,电阻为4欧,那么负载两端电压为15.84V,T3管压降计算结果,实际导通电阻大于0.117欧。这也增加了功耗,使发热更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为3.96A,电阻为4欧,那么负载两端电压为15.84V,T3管压降计算结果,实际导通电阻大于0.117欧。这也 ...

版主,有啥改进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啥改进建议吗?

【版主,有啥改进建议吗?】

先说清楚:T3管子是否加了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有啥改进建议吗?】 先说清楚:T3管子是否加了散热器?

T 3是TO-220封装,加散热片了,铝片散热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啥改进建议吗?

你在10楼说本意是电源切换,当15V适配器插入时电池断开由适配器供电,适配器断开时由电池供电。【插入】是用插头插座?如果是插头插座,那么可以用带开关的插座,比你的电路可靠性要好得多。你的电路,如果电池端电压不是16.8V,或者适配器不是15V,那么整个电路都要修改甚至重新设计。那就不是发热多少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啥改进建议吗?

【版主,有啥改进建议吗?】

如果是我做这个设计,我不建议【改进】,而要建议【推翻】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10楼说本意是电源切换,当15V适配器插入时电池断开由适配器供电,适配器断开时由电池供电。【插入】 ...

适配器插座是不可以带开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有啥改进建议吗?】 如果是我做这个设计,我不建议【改进】,而要建议【推翻】重来。

纯硬件切换,版主有啥好的方案推荐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硬件切换,版主有啥好的方案推荐下呗

首帖电路,各管子导通关断是靠两个电源电压。既然是靠两个电源电压,那就要划出一个范围,超出某范围判断适配器已经接入,低于某范围判断适配器已经断开。就像门电路,5V供电的HC系列输入高于3.5V算高电平,低于1.5V算低电平,1.5V到3.5V认为是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硬件切换,版主有啥好的方案推荐下呗

你的适配器据说是15V。如果适配器13V输出,负载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如果适配器插入后13V,是仍由电池供电呢?还是改由适配器供电?适配器输出16V甚至17V,又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纯硬件切换,版主有啥好的方案推荐下呗

不是【好的方案】的问题,是根据要求如何设计的问题。至少需要考虑适配器输出电压并不是绝对准确的,电池电压也不是绝对准确的,电池充电很足和放电放掉了一半电压显然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批次的适配器输出电压也可以有差别。而且适配器已经插入后,其输出电压也可能随交流市电电压有变化。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比如考虑适配器插入后已经由适配器供电,但交流市电变化使得适配器输出电压变低不足以供电给负载,为保证负载正常工作就要由电池供电,你打算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好的方案】的问题,是根据要求如何设计的问题。至少需要考虑适配器输出电压并不是绝对准确的,电池 ...

适配器标准15V不会低于15V,电池电压可能会低.只要适配器接入就适配器供电,适配器未接入电池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标准15V不会低于15V,电池电压可能会低.只要适配器接入就适配器供电,适配器未接入电池供电

【只要适配器接入就适配器供电,适配器未接入电池供电】

那么首帖电路中T2就是多余的,根本没有必要使用与T3相同型号的管子,只要适配器插入后令T3关断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适配器接入就适配器供电,适配器未接入电池供电】 那么首帖电路中T2就是多余的,根本没有必要使 ...

那只需要一个mos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只需要一个mos就可以了

不是【只需要一个mos就可以了】,而是只需要使用一个大功率MOS。大功率MOS比小功率MOS或者小功率双极型管贵得多,比肖特基二极管也贵得多,能少用一个大功率MOS,即使多用了小功率管子或者二极管,当然成本上比较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需要一个mos就可以了】,而是只需要使用一个大功率MOS。大功率MOS比小功率MOS或者小功率双极型管 ...

T3的控制不需要外部引脚控制,如何做比较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3的控制不需要外部引脚控制,如何做比较好呢

适配器接入处(原T2处)串联一支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负极联接到负载。二极管正端接控制电路。当适配器未插入时,二极管正端对地电压为零,控制电路不工作。适配器插入后,二极管正端电压为15V,控制电路使T3关断(这需要使T3门极对地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接入处(原T2处)串联一支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负极联接到负载。二极管正端接控制电路。当适配器未 ...

好的,版主。我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接入处(原T2处)串联一支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负极联接到负载。二极管正端接控制电路。当适配器未 ...

这样不插入适配器,16.8V就无法工作,现在想的是不插入适配器16.8v可以给负载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插入适配器,16.8V就无法工作,现在想的是不插入适配器16.8v可以给负载供电

【这样不插入适配器,16.8V就无法工作】

适配器不插入,电池可以工作。你使用的T3是P沟MOS管,电池电压也不高,P沟MOS管门极经电阻接地,P沟MOS管即导通,负载得电。P沟MOS管门极不接地而经电阻接源极,P沟MOS管即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插入适配器,16.8V就无法工作】 适配器不插入,电池可以工作。你使用的T3是P沟MOS管,电池电 ...

发热还是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