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ESP32-C3烧microPython固件,大家是怎么烧的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我之前都是直接在开发板上连USB,用esptool烧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把芯片焊到板子上了,而且2个UART都用了,没有可供烧录的USB了,除了UART外,有没有其它的烧录方法啊

@dcexpert   求帮助

网友A:
把串口飞线出来,应该还是可以烧写芯片的。

好像还有jtag,但是没有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串口飞线出来,应该还是可以烧写芯片的。   好像还有jtag,但是没有试过。

谢谢,我研究一下jtag,现在板子一上电,两个串口就会一直收数据,飞线应该是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研究一下jtag,现在板子一上电,两个串口就会一直收数据,飞线应该是不行了

串口上如果有串一个电阻,就可以烧写和通信互不冲突。

网友C:
用钉针、跳线,其实你在高计时要考虑调试升级,当然还可以焊下来。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钉针、跳线,其实你在高计时要考虑调试升级,当然还可以焊下来。最简单

确实,下次不能这么干了,还是要改用带3个串口的,贵不了多少,这个太麻烦了

网友:
或者设计成sd在线升级,IAP等等。升级的方法多,主要是如何组织。

网友D:
usb口可以烧录,但必须先在串口里面烧录一次,而且烧录的程序设置成下次经usb路口烧录,这样以后每次烧录的都在usb口上。

烧录的程序设置成下次经usb路口烧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usb口可以烧录,但必须先在串口里面烧录一次,而且烧录的程序设置成下次经usb路口烧录,这样以后每次烧录的 ...

不需要吧,只要进入升级模式,用usb和串口下载都可以,互不影响。usb也是虚拟串口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串口飞线出来,应该还是可以烧写芯片的。   好像还有jtag,但是没有试过。

版主,有时间的话,方便出个ESP32系列使用JTAG烧录和调试microPython的教程不,或者有没有教程的链接,网上实在是没找到,自己也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口可以烧录,但必须先在串口里面烧录一次,而且烧录的程序设置成下次经usb路口烧录,这样以后每次烧录的 ...

感谢指导,关键是确实没找到怎么烧和调试mircopython,网上都是C的,看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吧,只要进入升级模式,用usb和串口下载都可以,互不影响。usb也是虚拟串口方式。

版主,USB可以进行调试吗,这个USB模式能在THONNY中识别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USB可以进行调试吗,这个USB模式能在THONNY中识别到吗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时间的话,方便出个ESP32系列使用JTAG烧录和调试microPython的教程不,或者有没有教程的链接,网 ...

没什么特别的吧,自动识别为虚拟串口。如果识别不出来,多半是你的系统问题,是ghost版或精简版,重新安装一个正常版本。